关于初入多轴F450的困惑和感慨!!!

楼主(2016-09-09):
        一直渴望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F450多轴飞行器,起初常常看到公园有人在玩大疆精灵,飞的很随性又稳定,不是本人买不起,只是想自己组装一台,感受下那让人成就的过程,看了些论坛哪能抑制自己的机渴呢,终于下手淘宝买全了备件,山寨F450机架,APM2.8,N8GPS,数传,稳压模块,海盗OSD,5.8G新科图传,雪花屏,SONY摄像头,新西达2212KV1000电机,新西达电调,乐迪AT9以及一些小件,三块2200毫安电池。
       这几日装机,边看教程边装,固件好几次都没下成功,终于成功了,固件界面和泡泡教授的又不一样了,整了一天被GPS的东南西北搞的云里雾里,还不如买成品机,但我还是想坚持装出来,请各位模友给点建议,如何一步步成功装机,谈谈你们的感受,或是新手先买个成品机,摸熟后再组装机?

网友:
玩模型没有刻苦的积累与潜水学习想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毕竟航模不是玩具,掉下来伤到人那不是say sorry就能解决的。精灵是少了组装调试的麻烦,但一旦炸鸡维修费也不是闹着玩的。想自己修,又回到了前面说的知识积累问题上面。当然,人傻钱多摔了换新的不在本贴讨论范围内。

网友A:
1.如果你的动手能力不够强大,如果你仅仅是想玩玩航拍,精三是不二之选,性能和价格不是一般玩自组可以比的。

2.如果你还带有兴趣来玩,如果你手头宽松,那就建议商品机和自组机器一起玩,各取所长。

3.既然东西都买好了,那就多潜水,多加几个群,多提问,热心模友多得是,很多东西很快就会搞明白了。

4.如果开源的搞不定,那就换成极翼P2,naza lite之类的入门商品控试试看,简单很多,当然功能也会少很多。

网友:
看你的配置还不如买精灵3乞丐版

网友:
买了精灵你能知道飞控在哪?OSD在哪?电调很容易看。就在机臂那里
出来问题你又得返厂。等待可是漫长的
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好

网友:
一点重要建议,不要用新西达的电调,容易出现电机堵转而炸机,或者把新西达电调刷开源固件

网友:
自组乐趣多

网友:
买成品吧,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的动手能力不够强大,如果你仅仅是想玩玩航拍,精三是不二之选,性能和价格不是一般玩自组可以比的 ...

真心谢谢指点。先加个群和模友学习学习,闭门造车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谢谢指点。先加个群和模友学习学习,闭门造车会走很多弯路!

不客气。

其实多潜水,多看论坛的技术帖,比在群里面看别人吹水更好。

网友:
我也组装过F450,但我用的是NAZA-V2.套装,调试简单些,感觉还行。我也想学习下APM飞控的调参和使用,但就是太忙了

网友(2016-11-08):
我也是小白  在学习中  纠结入手什么样的配置  麻烦问下楼主你这个配置大概花费多少这样的

网友:
和你一样的小白,还没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