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b日本手改美国手

楼主(2016-09-10):
本人刚入魔固定翼,菜鸟都不算,刚入魔还不能爽飞已经炸过2架苏27板机,还不能控制飞机随意降落,总结原因
1.没老师带,全凭自己参考网上学习,论坛潜水
2.以前自己看萝丽老师帖子自己diy一个萝丽三代控,美国手,一直用它练模拟,用它炸了一架苏27,以为是控没做好,倒闲鱼收了一个mc6b控,日本手结果操作不习惯又炸了一架,好在飞行技术也有所进步,老鸟勿喷!
一直想遥控换换手,昨天在魔友之吧看到又遥控换手帖子,决定自己也试试
图是萝莉控和改好的mc6做萝莉控是第一次拿电烙铁,焊功忽略,不要喷( ˘•ω•˘ )
1.把mc6外壳卸掉
2.把两个摇杆卸下
3.把左右两个摇杆转180度左右互换(不旋转180放不下去,电位器接线小板太长)
4.把方向通道和副翼通道电位插头互换,线有点短,不过刚刚好够长,油门和升降不动
5.将外壳上好
此时注意,因为摇杆转180度互换所以所有通道与原机反向,只需将遥控4个通道反向开关全部拨到相反位置,一定设置好在开机测试尤其是油门通道,测试时电机不要上浆哦,你懂的
i开始想不换摇杆位置,只把回位装置换一下,结果有个挂弹簧的小部件是用胶'粘上去的强拆会损坏,可能其他牌子的控有能拆卸的,那样就不用左右互换摇杆了,不用设置通道反向了,请老鸟多多指教,传授飞行技巧,不胜感激!因为昨晚太晚了,该控时没拍图,想看图的回复下 ,有空在拆开拍图
第一次发帖老鸟勿喷

楼主:
国际惯例

网友A:
炸鸡嘛,正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嘛,正常啦

新手难免,看到飞机✈非远了就紧张

网友:
别管焊功怎么样,敢于动手就大赞。
别说新手了,就我这飞过好几种机机的菜鸟,见飞机飞远了也慌。
S27虽然好看,但它确实不适合新手上手,速度快,不耐炸。

网友B:
美国手,日本手,不用太在意,喜欢哪个用那个吧,我的感觉,固定翼,直机美国手好飞些,3D日本手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国手,日本手,不用太在意,喜欢哪个用那个吧,我的感觉,固定翼,直机美国手好飞些,3D日本手好飞。

谢谢指教,打算做架冲浪者或好小子,应该好飞些吧,选su27是被卖苏27的误导了

网友:
MC都6B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打算做架冲浪者或好小子,应该好飞些吧,选su27是被卖苏27的误导了

入门选择。一个是飘飘 一个是板机。。飘飘好飞。。
板机便宜。
入门最重要的不就是这两点吗
当然。最便宜的还是自己用泡沫做的飘飘机。但是新手。不太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打算做架冲浪者或好小子,应该好飞些吧,选su27是被卖苏27的误导了

记得当初我入门的时候。第一个机是XTR里的那个飘飘机

网友B:
飘飘新手神机,纸飞机也是,我建议你上塞斯纳吧,有翼型的前拉机和板机的感觉不一样,新手老飞板机,将来都不会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飘飘新手神机,纸飞机也是,我建议你上塞斯纳吧,有翼型的前拉机和板机的感觉不一样,新手老飞板机,将来都 ...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唔,我改主意了,建议新手上飘飘,冲浪者或好小子。塞斯纳这类前拉机虽然好飞悠闲又好看,但炸鸡损失大,桨必断,机头容易坏,修起来还特别麻烦。飘飘之类后推机飞着可快可慢,炸鸡不伤桨和电机,机头沾沾又能飞了,就算机头炸碎了,用泡沫再削一个粘上也不费事。

网友:
高手一枚。

网友(2016-10-14):
鉴定完毕,不是新手

网友C:
我的遥控是mc6a,买苏-27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难免,看到飞机✈非远了就紧张

我飞起来就紧张,哈哈,现在想做论坛里飞翔的皮筋做的那种微型的,结果查了查mc6a的遥控还不支持那种接收板,要做还得另买遥控,暂时先不做了
先做滑翔机练吧,大 的飞机得找大的场地练,不方便,想做个小的家门口公园就能飞的那种,练的机会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遥控是mc6a,买苏-27带的

6a比6b要好

网友D:
萝莉控相当于两百左右价位的商品控,我也做了个三代,做了两个接收机,飞固定翼还行,只是摇杆不够精准有虚位,换个摇杆就差不多了。
还有就是,虽然我没用过MC6这款神控,但是我总觉着他不如福斯T6B。(其实T6B也不咋的),现在用华科尔D7,功能比较多,性能稳如狗,对于我入门不久飞扳机足够了,只是界面是英文,不太方便。

网友E:
楼主在吗?能不能给个QQ,不会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吗?能不能给个QQ,不会改..

461271449

楼主:
引用 网友D:
萝莉控相当于两百左右价位的商品控,我也做了个三代,做了两个接收机,飞固定翼还行,只是摇杆不够精准有虚 ...

不懂英文,新手mc6够了

网友:
不知道有么有和这个遥控能对频的微型带舵机的接收板?

楼主:
我也是新手,这个是真不知道,可以找论坛大神问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你说的国手指的是中国手还是美国手?

楼主:
美国手,好像没中国手这一说

网友:
没通过,什么原因。

网友(2017-02-28):
不错,你牛!还有你改好之后一定要校准一下哦!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