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0):
我的飞控为什么切换自动降落时  直接往天上冲

从天上下来之后 飞机就抖的厉害
根本就控制不住

网友:
高度默认爬升15m然后下降

网友:
抖是pid没弄好

网友A:
提问的问题都不会写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问的问题都不会写清楚吗?

当我打开一件降落  模式  飞机就控制不了了

网友:
APM有个默认返航高度(如果没改过的话),返航时如果当前高度低于改高度就会先上升到这个高度再返航,但是降落应该不会受这个值限制才对,我记得我以前玩APM自动降落就原地降落了。不过我降落高度都比较高,也不确定会不会受这个影响。降落抖是因为pid的问题,没调好下降速度一快了就会抖!

网友:
把MP地面站全部参数列表里面的参数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好好理解一下,搞明白那些参数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