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配这机架好吗

楼主(2016-09-10):
用4s5200电池不知道能飞多久?

网友:
看重量了

网友A:
不合适,那个郎宇的盘式电机好像转速只有350KV.450上面上不了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适,那个郎宇的盘式电机好像转速只有350KV.450上面上不了大桨。。。

我的是600kv

网友:
450用得着那么大的电机嘛?

网友:
600KV转速也太低了。没用的,电机本身就太重了。这个电机都可以组一个经纬那么大的飞机了感觉

网友B:
600kv上4S正好,你那个机架用猛禽的16mm铝合金电机座可以上1238桨,4S5200可以飞18分钟左右。你这套配置我手里就有,还行。

网友:
控制重量的前提下,至多20分钟以内

网友:
哇。都能这么长时间?我估计就15分钟左右。虽然我没用过盘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kv上4S正好,你那个机架用猛禽的16mm铝合金电机座可以上1238桨,4S5200可以飞18分钟左右。你这套配置 ...

我想改用8000左右为电池500机架,这样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改用8000左右为电池500机架,这样呢?

这个机器,我最多用4S6000,结构限制,轴距限制。

4S6000+这个电机+1238+猛禽的铝合金电机座,硬挂狗FPV,爽飞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最多用4S6000,结构限制,轴距限制。

4S6000+这个电机+1238+猛禽的铝合金电机座,硬挂狗FPV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最多用4S6000,结构限制,轴距限制。

4S6000+这个电机+1238+猛禽的铝合金电机座,硬挂狗FPV ...

你这机机有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