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飞控bootloader win10没法添加驱动

楼主(2016-09-10):
有刷飞控bootloader win10没法添加驱动,添加时候显示错误,然后系统就自己把他变成了打印机

楼主:
如何解决那

网友A:
驱动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精灵

装了,还是不行,识别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精灵

驱动精灵也识别不出

网友:
win10现在兼容性还不够好,驱动支持特别是一些专业软件都不是很好,换回win7旗舰版原版最稳定好用,目前几乎很少遇到兼容性问题,开源飞APM pix CC3D都没有问题

网友:
系统显示成打印机?删除重新更新驱动。指定驱动文件看看。。
可能就如楼上说的
得还系统。我一直不用WIN 10
桌面无限重启
所以我也不太了解。
表示目前双系统
WIN 7   XP

网友:
Win10兼容不好

网友B:
去开机禁用数字签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开机禁用数字签名试试

直接改的win7,全好了

网友C: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3c343ff7e2fa830d377963e3.html
看这个,如何禁止WIN10 自动安装动,关了之后,WIN10就不会抢占安装那个DFU驱动了,然后删除原驱动,记的打勾,
接下来,按着BOOT键用手动方法安装正确的驱动。
驱动去这里下载:
新手课堂,BF和CF软件三种安装方法,及主控驱动的安装
http://www.moz8.com/thread-7884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3c343ff7e2fa830d377963e3.html
看这个,如何禁止WIN10 自动安装动,关 ...

多谢泡泡老师,我给系统降到win7了

网友(2020-01-07):
我也是win10,现在都是win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