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说说,富斯i6装fpv显示器。

楼主(2016-09-10):
我想先问个问题,话说,需要技术贴才能兑换东西,我搜索全网都没有关于i6装屏幕的相关,所以我来发一个,就是想问问,这算不算技术贴。
好了言归正传,i6入门控,虽然功能强大,但是塑料材质是硬伤,还有,提手也是塑料,最郁闷的是,天线在提手这里,所以,装屏幕不能挡住天线。我先上图吧,东西有点乱,也简陋,先上图再说明。
以前我用中间挂孔固定的那种铝合金架,发现那个点铝合金太软,还有,就是中间挂孔那里也很容易送,我拆开拧过几次了,现在里面都滑丝了,昨天回来竟然发现,挂孔断裂了,郁闷,没办法只能重新弄,搜了一下淘宝,那些提手固定的架子只能用在金属提手上,i6塑料提手不能用,索性diy,大家都看到的东西我就不说了,rc832在最上面,旁边是数传,遮光罩是纸板,屏幕是4寸车载雪花屏,纸板用热熔胶粘在支架上的,这个要注意重心,那坨线是av线和otg线,手机放在遥控屏幕很fpv屏幕之间,随时监控飞机状况,电池跟那些线分别放两边配平衡,支架是两根碳管,和两根木条,有条件的可以做的更好看一点,我只是用扎带固定,打上热熔胶而已,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固定也比之前一根铝合金支架的强度高。东西很简陋,希望大家别喷。

楼主:
东西简陋,用起来舒心,楼下留情,别喷的太严重。

网友:
哈哈I6就是这么坑,提手塑料的。。。不方便,有点反人类

网友A:
哈哈,楼主这个接地气,其实可以改一体屏可以减点重,拿着舒服点。当时自改一体把孔开歪了,哈哈哈!不过自己用着舒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主这个接地气,其实可以改一体屏可以减点重,拿着舒服点。当时自改一体把孔开歪了,哈哈哈!不过自 ...

我不改一体是因为。我随时改造的。改用其他地方去的
我这样更容易拆装。。你的这个方案的话。缺点是。屏幕挡住摇杆和旋钮了。控制云台的时候回中不太好控制。。
我那样吧地面站也一直放了。
而且还是得吐槽一下。这种中间挂孔安装的铝制支架。强度真的很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改一体是因为。我随时改造的。改用其他地方去的
我这样更容易拆装。。你的这个方案的话。缺点是。屏 ...

嘿嘿,这个控不玩航拍,现在航拍都用精灵,同价位自组的效果真心比不上,基本用不上正面的旋钮,再说AT9背面还有两个旋钮(额,应该叫滑杆吧)就算玩航拍都是用后面的,方便。这样固定屏幕重心要舒服点,以前用的固定再提手上那种,玩穿越很不舒服,所以才改这样。但是还是有点不方便,现在想买视频眼镜了。这坑越陷越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这个控不玩航拍,现在航拍都用精灵,同价位自组的效果真心比不上,基本用不上正面的旋钮,再说AT9 ...

眼镜都固定翼和穿越机咯
不然感觉提心吊胆的。。侧飞倒飞。提心吊胆的。。

网友:
我能把电池,接受,显示屏,手机显示屏,都挂机器里。

楼主:
你发的图我没看到屏幕呢?
图传天线跟遥控天线挨近了不干扰吗?
我怕干扰。所以才放远
而且线路我都尽量远离天线。。
想看看你的FPV显示器怎么放的

网友:
真的很接地气,丑是丑了点,方便好用就好

网友:
可以啊,不会改,围观。

网友B:
额 安利一个产品吧 飞鱼盒子 数传图传 一个盒子搞定 第一批货快卖完了 暂时没有第二批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安利一个产品吧 飞鱼盒子 数传图传 一个盒子搞定 第一批货快卖完了 暂时没有第二批货了

呵呵。主要是。中间那个点固定很郁闷
可能你没注意看。我这里。中间挂孔已经挂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安利一个产品吧 飞鱼盒子 数传图传 一个盒子搞定 第一批货快卖完了 暂时没有第二批货了

你那个接收机。绑的位置是天线。不影响信号吗

网友:
十分有趣的DIY!

网友C:
这样改了后,控拿着会不会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改了后,控拿着会不会太重了?

是挺重的。因为重量都分布到后面了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接收机。绑的位置是天线。不影响信号吗

老实说 影响不大

网友(2020-03-23):
这控摇杆有轴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