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4位系统玩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6-09-10):
64位win7下,安装XTR模拟器软件后,发现不能识别控制器,如图1所示。

运行XTR提示图2

求助玩模拟器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凤凰 可以。XTR没装。
G5 G6 G7都可以

网友:
这个标题可把我给吓着了..84位啊

网友:
X86........大哥,这个叫32位。。。。没有84位操作系统的

网友:
什么时候出84位系统了

网友:
不知道84位系统

网友:
微软84大法好啊

楼主:
对不起楼上诸位,是我打错字了,应该是64位。

各位就64位找不到模拟器控制台的问题,给予帮助啊。

网友:
这个标题可把我给吓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