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电池电压显示问题

楼主(2016-09-11):
我用的F3飞控,连了飞控上的电源监控,在OSD上发现显示的电压比实际电压低0.3V,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校准,应该校准什么地方,飞控还是OSD,谢谢

网友A:
是静止时,还飞起来的时候

网友:
飞控软件设置电压检测那里最后一项,去调,调到准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静止时,还飞起来的时候

是静止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静止的时候

在飞控里校准,飞行起来,正常都会有压差了,了解自已的电池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