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接收机的接头

楼主(2016-09-11):
我买了一个平板天线,拿到手才发现装不上,接收的比一般的要大几圈,想买个转接头,又不知道接收机的叫什么接头,请知道的模友教教我

网友:
<script src="https://jinshuju.net/f/oLCJiS/embedded.js?banner=show&background=white&height=1660"></script>

<script src="https://jinshuju.net/f/oLCJiS/embedded.js?banner=show&background=white&height=1660"></script>

<script src="https://jinshuju.net/f/oLCJiS/embedded.js?banner=show&background=white&height=1660"></script>

网友A:
卖天线的店都会有转接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天线的店都会有转接头的

问题就是没有找到

楼主:
谢谢!可是不是TBC,看着像英制F头,就不知道准不准确

网友(2016-10-14):
我的接收也是你这个接头 前不久换成 sma接头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sma接头

网友B:
没有这个转法,你这个接收机是08年的F头1.2G接收机,咱们现在的天线基本上用的都是SMA接头。如果要改的话,只能把你天线的接头改成F头,或者换掉你那个老旧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转法,你这个接收机是08年的F头1.2G接收机,咱们现在的天线基本上用的都是SMA接头。如果要改的话, ...

已经买到f头转sma头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