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如何改双天线

楼主(2016-09-11):
如题,有一个一体屏,但是是一个天线,我想改双天线!1:用一分三插口加延长线直接加一个天线可以吗?还是有什么办法?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第一个是不行滴

网友A:
第二个可以 第一个不行 第一个使用不同天线 反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可以 第一个不行 第一个使用不同天线 反而不好

一个平板一个蘑菇,准备这样!两个的话单片机不是会自动选择信号好的吗,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一个接收机接两根天线是错误示范。用开源双接收才是正途,它会自动选择信号接收能力强的模块输出视频。

网友B:
直接一分二是不行的,阻抗变了,天线是75欧的,这样一并就变37.5欧了,接收机还是75的,那么会引起反射,驻波比增大,接收效率下降。
要想两幅天线合并使用,必须加阻抗变换器才行。

网友:
不行的,双接受是双接受,2根天线是2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一分二是不行的,阻抗变了,天线是75欧的,这样一并就变37.5欧了,接收机还是75的,那么会引起反射,驻 ...

那我直接换双天线得接受,自己改下应该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帮顶。

好好好

网友D(2016-11-23):
这个也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能改?

能,为何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

谢谢,……………………

网友:
第一个方案不行

网友(2017-01-04):
好好学习,天天炸机

网友F:
我用了第一个方案在接收端,目前觉得效果比原本单一蘑菇天线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了第一个方案在接收端,目前觉得效果比原本单一蘑菇天线好很多

那看来还是可行的

网友(2017-02-08):
这个只能帮顶了,不怎么懂这玩意儿

网友(2017-10-15):
引用 网友F:
我用了第一个方案在接收端,目前觉得效果比原本单一蘑菇天线好很多

假如分出来一个平板加一个蘑菇 用三通头是啥效果呢

网友(2019-09-11):
一个平板加一个蘑菇 用三通头,我也想怎么搞,看来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