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E300四个电机

楼主(2016-09-11):
请问大疆E300四个电机2212   920KV,机器重量1.8KG。顶的起吗?
没用过大疆的东西。但是都说大疆平衡性好。。
所以想知道

网友A:
有点难,负载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难,负载大了点

4个2312E呢?顶的起1.8KG 吗

网友:
没问题,绝对飞得起来。

油门70-80%的样子,飞一会电机就会很热,电池消耗也会很快,效率很低。

E300每轴安全起飞重量300g。

你说的2312E,4S下每轴安全起飞重量400克。

你这种机器,最好是3508kv600级别的电机,4S电池,1238桨的配置。

当然3508kv400,6S电池,13-14寸桨。效率会好很多。

DJI的E600是最合适的。

网友:
本人试过很吃力啊,后来果断换3系电机,E300适合控制在1.2KG以内才能达到18分钟以上,除非你想飞个几分钟

网友:
估计很难飞起来,

网友:
建议换2312或2216

网友:
2312 4S 也不要超过每轴400g,多轴本来就比固定翼和直机效率低,所以总的原则是尽量减轻重量,想飞的久大轴距低KV4S-6S电池,具体电机配置要看你负载后的起飞重量,可以大概算一下的

网友:
几乎满载,没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