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自由落体问题

楼主(2016-09-12):
自己组装的穿越机,用的银燕2205电机,好盈15A穿越机电调,F3飞控,AT9的控,格式3S电池,不知道为什么穿越机在飞的过程中会像没电一样突然自由落地掉下来。从blackbox里分析在一秒钟的时间内油门为0了,但是我实际的操作中绝对没有把油门降回到0,难道是控出问题了?还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感激不尽!
油门突然为0

在飞机自由落体的过程中我又赶紧动了一下油门,就又有油门了。下面是我的blackbox日志,还请大神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感觉是AT9的原因把

网友:
失控了吧

网友:
电调有点小了,但也不确定是否问题是出在电调上。bl固件的电调的话,有个退磁补偿的设置项,跳到中高即可。

网友A:
AT9的致命缺相,电位器跳舵,近距离盲区失控

网友B:
想问问blackbox这个插件哪里找,我咋找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的致命缺相,电位器跳舵,近距离盲区失控

确实距离比较近,我就是在调PID, 飞机也就是悬停1m左右的地方,难道AT9真有这个问题?这个现象不是偶尔的,昨天飞几乎隔一会就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blackbox这个插件哪里找,我咋找不到呢

就在CF和BF里都有

网友:
您好,

非常感谢您使用乐迪的产品和对可能潜在的问题及时的提出。

已经看到您的帖子了,感谢你使用乐迪产品并反馈。

失控是不会油门为0,他会启动失控保护,一般只有断电的情况下,油门值会0,所以推测是接收机和飞控的连接线接触不良,可以尝试换根线。

另,你可以把桨下了,油门打中间,拉距离至过远至失控,再看日志,是不会出现油门值为0的情况。

如果有问题可以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问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网友:
好多人说AT9有问题  可我用的好的很啊

网友:
表面上看像是失控,不过我个人认为,AT9有数据回传功能,你先检查一下你有没有打开此功能,如果有打开的话,关闭以后再试一下有没有此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距离比较近,我就是在调PID, 飞机也就是悬停1m左右的地方,难道AT9真有这个问题?这个现象不是偶尔的 ...

上次有个飞直机的一米失控,差点小命呜乎,问售后,回答你不能离远点飞吗?

网友:
应该是乐迪遥控at9和接收机的关系,建议先换掉接收,通病

网友(2017-02-09):
换控吧,我的AT9出现过三次。直接出了

网友:
AT9啊,正常的,小伙子

网友:
我感觉好像电调有点小了

网友:
售后说的,你不能飞远点,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各位可以把控天线和接收机天线挨近,最后贴牢,几乎接收机都进入失控状态。
我用的X9D+X4R接收机,靠近到20公分接收机进入失控保护。
用L9R长距离接收机,靠近到30公分失控保护,并且天线辐射最强的方向不能指向接收机,否则马上失控保护。离远点就没事了。
并且接收机和发射机的说明书上都说明,接收机和发射机距离不能太近,安全起见保持一米距离。

网友:
是距离太近天线之间互相信号干扰导致信号溢出啥的,自己设计过接收机或者做通信,信号处理的同学应该更有经验。
另外建议检查一下接插件,飞行中震松导致接触不良。或者天线的摆放位置不对,都有可能。
遥控上摇杆电位器是一种比较可靠的元器件,不太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我在升级X9D之前一直使用老款AT9,很可靠。

网友:
另外配置上,2205电机用15A电调,3S电池,很奇怪。是打算日后升级吗?这个电调飞的时候不要长时间满油门,会过载,会不会烧要看飞行情况,桨,和油门大小。
一般是2204电机搭配15/20A电调,3S电池。
2205电机搭配20/30A电调,4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