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mm的机架,pix,用默认参数可以吗?

楼主(2016-09-12):
都说pix好,上了一个,用了8h的gps,结果还不如之前的apm+450机架

新装的这个四轴,我推三分之一的油门就离地了,是不是动力太强,重量太轻也不行?

第一次起飞空中时不时的乱晃一下,一打方向晃得更厉害,结果慌乱之中降落炸鸡了。还好只损失了四个桨。

不知道是因为桨的震动太大导致的晃动,还是重量太轻,还是默认参数不行,求解。

双罗盘,加速度,电调,都校准过的。

网友:
30%油门就走了啊。。。。

网友:
参数调小些

网友:
加大点配重,油门调整到40%以上能悬停再试试

网友:
1.玩多轴,动力冗余越多越好

2.晃动大增大PID,抖动减小。

网友:
先看看日志记录的振动值是否超标,一般默认都是很好飞的,确定震动没问题了再调PID

网友:
悬停油门可以调的。。。。。。。。。

网友:
三分之一油门起飞没问题啊,我也是差不多35%油门离地的。650轴距,默认参数飞着很舒服。

网友:
1,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