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恒力的电机动平衡如何啊?

楼主(2016-09-12):
网上一搜。都在标题后面写上“”动平衡“”
就是不知道真的假的?请各位赐教啊。。。纠结恒力跟朗宇啊,大疆是不错。但是。没合适我用的

网友A:
恒力源用过三个型号,4822 2212 Q2212,感觉做功还是可以的,4822炸鸡返厂维修也很便宜,四个电机还做了平衡换了新贴纸才一百多,比我预想的低,Q系列粗线绕制,转起来声音很好听,电机轴拆卸方便,电机配件也便宜,用着不错。其他电机没有原厂的电机轴等配件卖。要不就是贵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力源用过三个型号,4822 2212 Q2212,感觉做功还是可以的,4822炸鸡返厂维修也很便宜,四个电机还做了平 ...

四个电机还做了平衡换了新贴纸才一百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自己做平衡还是找什么人做平衡?卖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电机还做了平衡换了新贴纸才一百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自己做平衡还是找什么人做平衡?卖家? ...

找厂家做动平衡

楼主:
这个怎么找啊?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电机还做了平衡换了新贴纸才一百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自己做平衡还是找什么人做平衡?卖家? ...

返厂维修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找啊?请教。谢谢

可以返厂给他们做一下平衡,换一下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