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将接收机信号从辅助通道原样输出的两种设置方法

楼主(2016-09-12):
(环境:飞控pixhawk标准版,AC3.2.1固件,社区版地面站,sbus接收机)本文重点在于说明如何将遥控器5通道之后的通道映射到舵机输出口,以及 全部参数表 里一些相关参数准确的定义。

pixhawk的rc in输入口直插sbus接收机,即可实现16通道的输入,每个通道均可被飞控识别。ppm类似,但是通道数理论上最多为9通道。ppm的设置方面与sbus类似,下文均以sbus的为例。
对于参数表内的参数名称,rc1~8分别对应飞控的main out 1~8,rc9~14分别对应aux out 1~6。同时,rc1~14对应接收机输入通道的ch输入通道1~14,但rc并不等同于ch,参数表内的仅仅是输出。输入通道的设置我在参数表内没找到相关设置项。
需要注意的是,main out的八个输出,仅在安全开关按下之后,即在电机能通过遥控器摇杆解锁的情况下,才有信号输出。所以对于接收机通过飞控输出舵机信号,我是通过aux out接口,即上图最右侧的6个接口。无需按动安全开关,上电即有舵机信号输出。

首先以接收机输出的第六通道为例,演示将第六通道映射到飞控的aux out 4(rc12)端口输出。aux out 4在参数表内为rc12。这种将接收机“A”通道映射到飞控输出端口的“B”,即chA≠rcB,需要通过相机云台的页面来设置。
如图,这边我采用了我用不上的pan(yaw)
全部参数表内找到MNT,在如图设置项内找到pan的,输入6,意味pan的信号来自于接收机第六通道。范围值是5到8,但实际可以使用你遥控器的所有空闲通道。此参数项注释里的rc,意思是接收机输入通道,这边需要着重留意,会与下文有“矛盾”,但这实际可能是固件的不科学,也可能是我自己火候不到家,没研究透。
在rc12参数设置项(蓝色线)内,设置为6,看右侧注释,此操作即定义rc12为相机云台pan(yaw)的输出。而之前已经定义相机云台pan的值是来自于接收机第六通道,这样就做到了把接收机第六通道从飞控的rc12(aux out 4)输出。尤其要注意的是,这边rc12,是指飞控的输出端口位置,而非接收机的输出通道。

如果要把接收机输出通道chA映射到飞控的rcA通道,相对简单很多。
这边以将接收机的第十通道原样输出到飞控的rc10(aux out 2)端口为例。

(绿色线)将rc10的参数改为1,看右侧注释,RCPassThru,即意味着在飞控的rc10(aux out 2)端口,原样输出接收机的第十通道信号。

楼主(2018-02-06):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到接收机的输出口呢,我前几个口通过ppm解码板送给飞控,后几个口直接控制襟翼 ...

因为我用的sbus接收机,无其余数据输出接口。从飞控输出,还可以使用上需通过飞控计算的一些功能

网友A(2017-08-25):
请问楼主,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到接收机的输出口呢,我前几个口通过ppm解码板送给飞控,后几个口直接控制襟翼,起落架,航灯啥的,为什么要转个弯从飞控后面的口子输出,直接接收机不行吗?

网友:
映射通道,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7-03-30):
精品来支持一下!

网友:
这是旧版了吧? 新的很容易

网友(2016-09-13):
不错的思路,顶起

网友:
好宝贝,学习一下

网友B:
参数设置里面有直接输出pwm的选项,不用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里面有直接输出pwm的选项,不用这么麻烦。

是把rc通道的参数改为1么?还是什么做法?求教  最近为这东西头疼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把rc通道的参数改为1么?还是什么做法?求教最近为这东西头疼死了

是啊,就直接设置这个就行了。可以设置RC678。我用航灯控制板就是这么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就直接设置这个就行了。可以设置RC678。我用航灯控制板就是这么设的。 ...

哦哦。。这个方法文中已经提及了。主要是如何把接收机的通道从非对应的输出口输出。。。而且前八个输出口存在不解锁就没输出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这个方法文中已经提及了。主要是如何把接收机的通道从非对应的输出口输出。。。而且前八个输出口 ...

哦哦好吧。可是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把接收机通道从飞对应口输出呢,感觉用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好吧。可是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把接收机通道从飞对应口输出呢,感觉用不上啊。 ...

用到的时候就捉急了。比如大八轴,前面八个口都给占用了,第五通道切换飞行模式,第七第八通道也是限定的一些模式,第六通道可以转到aux out口来输出啊。。存在这个小技巧,指不定谁会用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到的时候就捉急了。比如大八轴,前面八个口都给占用了,第五通道切换飞行模式,第七第八通道也是限定的 ...

有道理啊!我刚才只局限在了四轴,觉得没什么用。要是八轴的话,还真的需要这么弄。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啊!我刚才只局限在了四轴,觉得没什么用。要是八轴的话,还真的需要这么弄。受教! ...

网友:
技术贴。不错 收藏备用

网友C(2016-11-13):
六轴装了电动收放脚架,sbus连接,怎么才能将8通道映射到AUX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六轴装了电动收放脚架,sbus连接,怎么才能将8通道映射到AUX OUT

请查看一楼的正文。已经有实际做法了

网友D:
我的P9X也是一样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P9X也是一样设置吗?

是的。只要是apm的固件,用mission planner,就行。。。

网友:
丁页        丁页          丁页

网友(2017-03-28):
引用 网友B:
参数设置里面有直接输出pwm的选项,不用这么麻烦。

能给具体说一下怎么设置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