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YI P2 PRO V2 智能环绕和一键返航测试

楼主(2016-09-12):
详细的装机过程和飞控介绍这里就不多说,有很都摩友都发过了
很多摩友都可能想看智能环绕是什么样 我只能有两个字形容  很爽
拍的时候精灵没有过来 只有用手机拍了  后面在拍更精彩的视频
这次只做四个模式的切换测试  姿态  GPS  一键返航  智能环绕
v2支持最大轴距为1.5米  新增很多模式 一次只能测试三个模式  后面继续测试其他模式  感觉很好玩
v2表现出的还是一个字 稳
GPS模式就是钉钉子
环绕模式适合航拍 很实用
个人感觉唯一不足的就是一次只能设置三个模式
希望后续能设置2+3模式 那就爽歪歪了

视频一  一键返航切换

视频二    智能环绕模式

--------------------------------小嘿----------------------------------

网友A:
想问你下降速度参数是多少最好给那个设置页面的截图给我们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你下降速度参数是多少最好给那个设置页面的截图给我们参考下

USB线没带回来,带回来后发一下,基本都是默认值基础上下调一点

网友B:
不错!

兄弟飞了一年多,还是有点保守啊。

这么好的场地,速度可以高点,环绕时候的高度也可以稍微低一点,木有参照物,看不出大致半径。

网友:
今天刚飞了地面站,发现要起飞悬停后才能设置航点发送任务,没离地发送航点执行,起飞后不会执行任务,还有有时发送指令无法执行。偶尔。跟随模式有点晃,自动返航模式,回到地面电机一直自转无法关闭差点扫桨,解决办法就是拨动一下正常返航键

网友C:
是不是我没有设置自驾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兄弟飞了一年多,还是有点保守啊。

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我没有设置自驾模式

重新校准,先用姿态模式飞下看稳不稳,不稳的话调调参数,然后依次试飞gps  和一键返航模式,测试好后加装地面站,不执行可能是地面站信号传送问题。或者手机软件权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