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谁能帮帮我?

楼主(2016-09-13):
我现在最纠结的是动平衡
首先T-MOTOR不考虑了。死贵。大疆也不考虑。不合适。也是贵
然后是飓风。我现在用着。感觉就是震动大。而且是无法消除的那种。果冻严重啊。所以也排斥了
下来是朗宇。之前用过。虽然拿到也要稍微做一下调平衡。但是起码能消除果冻。。
再来是EMAX。不考虑。网上说这个轴很细。而且平衡一般
然后到恒力。网上一搜。标题都带动平衡三个字。。就是不知道。到底平衡性如何。
现在纠结的是朗宇跟恒力之间。。到底怎么选。从动平衡 的角度考虑的话

然后我说说我的机子。
异形轴距450-500之间。最大只能11寸桨的四轴。
3S4000MAH的电池加上去大概1.7KG。
想要消除果冻。得换电机吗?或者说把这四个电机拿去做平衡?粘贴胶带的方法无法消除。因为已经做了。开始震动级别5.现在做到2.。但是果冻还是无法消除

请教大家有什么高招吗?
桨平衡做了的。拆了桨测电机单独震动还是大啊。话说。你们都说飓风多好多好。咋我手里的就不好呢?
求高招。跪拜了。

网友:
用来航拍吗? 什么云台 什么相机

网友:
建议给桨做静平衡和动平衡

网友:
我在出飓风2216电机,

网友A:
震动来源是桨叶的动平衡和电机,小机架选朗宇,大的盘式电机选恒力

网友:
没钱考虑什么动平衡

网友B:
给电机做动平衡,我记得手机有一款软件可以测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来源是桨叶的动平衡和电机,小机架选朗宇,大的盘式电机选恒力

郁闷。。真的。另外一个X450.。。四个XXD950都不会果冻。这个飓风竟然果冻无法消除。。
因为转速大概只能800到900KV之间的。最大只能11寸桨而已。你的意思是。就朗宇2216  800-900KV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机做动平衡,我记得手机有一款软件可以测震动

粘胶带那个咯?我做了。但是无法消除。只能降低一些。没做之前5级、做了只能降低到2级
再粘就增加了。。所以郁闷
以前朗宇可以的
但是这个飓风就不行
不是说飓风给TM做过代工吗?不是说质量很好嘛?不是说动平衡出厂做过的 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动来源是桨叶的动平衡和电机,小机架选朗宇,大的盘式电机选恒力

以前用朗宇。只是转速到某个点共振大。。再增加转速。又平稳了
但是现在这个飓风。转速越快震动越大。郁闷所以。果冻比以前朗宇郁闷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胶带那个咯?我做了。但是无法消除。只能降低一些。没做之前5级、做了只能降低到2级
再粘就增加了。。 ...

我用过八个很多郎宇,动平衡还好,也没果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郁闷。。真的。另外一个X450.。。四个XXD950都不会果冻。这个飓风竟然果冻无法消除。。
因为转速大概只能 ...

个人感觉,小机架搞来搞去就那几样,飞四轴不航拍真没多大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小机架搞来搞去就那几样,飞四轴不航拍真没多大意思

我也这么感觉。其实以前我一直喜欢固定翼。只是为了拍。才开始鼓捣四轴。。然而四轴比较喜欢黑羊探索这样的。穿越架。又可以装云台。。。。。我就这么走来。。。那种盘式大机架不好带。。所以一直都没考虑过。一直还是鼓捣黑羊探索。方便一个人背着走来走去。。曾经想搞更小的穿越机。但是方便携带的同时又失去了稳定性。。后来就放弃了。还是喜欢黑羊探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