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cleanflight调参!在线等急急急!

楼主(2016-09-13):
各位大神,我想知道cleanflight里模式里的英文代表什么意思,本人新手
ARM
ANGLE
HORIZON
MAG
HEADFREE
HEADADJ
BEEPER
OSD SW
BLAAK BOX
FAILSAFE
GTUNE
求大神解释下!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
看泡泡老师教程

网友:
百度,谷歌翻译。

网友:
http://www.modouwo.com/APruduct/PCK_57_32_76575.html  自己看

网友: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网友:
ARM       解锁
ANGLE          自稳
HORIZON   半自稳  能自动会中,但大幅度打杆也可以翻滚
BARO          气压定高
AIR MODE  空中模式,收油到底点击不会停转
MAG       启用磁罗盘 更好的锁尾
HEADFREE  无头模式
HEADADJ   重新指定无头模式的方向,需看清当前的头尾方向,按当前方向确定无头模式
BEEPER    蜂鸣器 寻机
OSD SW    osd锁定
FAILSAFE  失控
GTUNE    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