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看。谢谢

楼主(2016-09-13):
T-MOTOR   朗宇

图中看。怎么T-MOTOR的动力还没朗宇的高?能效也不如朗宇的?

网友:
确实满油时tm的力效不及郎宇。但是多轴装机选型应该着重看50%、60%油门时的力效,此时可兼顾悬停和航线。而且油门与力效并非线性的,有可能tm在低油门时力效高于tm。而且发现一点,郎宇功率普遍偏高,与推力非线性的高,可能与它用的是大螺距的桨有关

网友A:
哦对了,还有一点,看样子你是装航拍机吧?航拍机追求稳定,而且航拍多旋翼基本很少会高速航线飞行,所以一般用小螺距的桨。因为小螺距的桨,在静态时(即悬停时)效率要高于大螺距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对了,还有一点,看样子你是装航拍机吧?航拍机追求稳定,而且航拍多旋翼基本很少会高速航线飞行,所以一 ...

谢谢提醒啊。谢谢

网友:
因为朗宇那些都都有虚标,只是tm的最接近真实,这些都要到手里自己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