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摇控器

楼主(2016-09-13):
这样用ppm,不用编码器行吗?

网友A:
建议ibus口输出 不要用一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ibus口输出 不要用一通道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什么意思

我之前用一通道输出ppm 我飞直升机 感觉不稳定 问了客服 客服说可以ibus接口输出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一通道输出ppm 我飞直升机 感觉不稳定 问了客服 客服说可以ibus接口输出ppm

那买个编码器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买个编码器好了

不用编码器,你那是纯粹的乱玩。

遥控器设置PPM输出,接收机PPM口一根线擦RC口就行了。

接收机本身就带PPM的,什么不稳定====,测试一下就行了,那么多人玩IA10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编码器,你那是纯粹的乱玩。

遥控器设置PPM输出,接收机PPM口一根线擦RC口就行了。

懂了,谢谢啊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