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P620开箱与CB86PLUS对比测试

楼主(2016-09-23):
乐迪CP620 和 CB86-PLUS 高清视频宣传片

乐迪CP620开箱

包装盒看起来很大

迫不及待的打开...

金色的面板 ..很漂亮..

乐迪CP620主机

乐迪CP620全方位美图:

乐迪CP620 和 CB86-PLUS 主机对比

显示屏对比

CP620  CB86-PIUS突出性能特点规格对比

     CP620
   CB86-PIUS
屏幕(寸)
3.5 (液晶彩屏)
2.8TFT彩屏)
界面
中英文
英文
重量(g)
1000g
800g
规格(mm)
212×117.5×67.5
188×104×57
输入电压(V)
DC10 ~30
DC11 -15
充电电流
0.1A~30A
0.1A~6A
平衡电流
0.1A~6A
0.1A~6A
放电电流
0.1A~5A
1.05A
功率
750W
156w
支持电池
1~6S
1~6S
充电保姆
支持2 充电线+平衡头
支持6组平衡头
电芯类型
LiPo、Lilo、LiFe ,
镍氢、镍镉、铅酸,铁锂
LiPo、
工作模式
轮流充电//独立并充平衡/大电流串充/放电保存
轮流充电/放电/一键储存
混合充电
支持
不支持
电池医生
支持
支持
清凉充电
支持
支持
内阻评估
支持
支持
输入保护
支持
支持
电池保护
支持
支持
空载保护
支持
支持
温度保护
支持
支持
定时充电
支持
支持
高压锂电充电
支持
支持
防电池打火
支持
支持
电压检测精度
0.001v
0.001v
充电放电电流精度
0.1A
0.1A
智能风扇
支持 2个)
支持  (1)
U盘升级
支持
支持

CP620 主界面详解

CP620按键简单说明

START/STOP
启动/停止充放电/ 一键启动/停止充放电
UP+
上下左右选择/调参/修改参数
SET
回车/确认/

CB86-PLUS按键说明 (CB86不做过多说明 )
START/STOP
一键启动/停止充放电
STATUE +
上下左右选择/调参
SET
回车/确认需要或已修改参数
备注:简单易理解 详情请参看说明书

放电测试:
对两块相同容量的电池充电至4.2V

设置相同的放电电流
cp620可以设置放电电流精确度为0.1A

发现cb86放电电流是固定值 无法修改

  分别上电 电压显示相差无几

开始放电 。。。
cb86放电电流1.05A   CP620放电电流1.0A
半个小时后对比图
放电最后一分钟
放电完成 相差3分钟   两款充电器在效率上那就不用 说什么了,很明显cp620放电电流低了0.05A ,
而且可以设置电流大小 ,大电池可以快一点昨完放电储存 。这个功能赞一个。
放电过程中温度上cb86能比cp620高一点 。总的都不超过60度。
建议大一点电池放电使用cp620 ,因为温度相对高了, 感觉充电器还是有压力的。相对来说cp620放电很快。
小电池就用cb86 ,发热放电的时间都很短 。

充电测试1
用6S10000MA 电池进行6A 充电

设置6A充电 充一块压差不同的电芯 看看如何平衡

开始充电 温度29摄氏度 电流 6A
充进去的电量相同1223  温度36摄氏度

温度增加2度  电量3163
可以看出,有任意一块电池充到4.2v后,
开始平衡 ,这时候时间有所变化  ,
充电和平衡的剩余时间是分开的,
压差小的电池应该很快就能平衡。

充电完成  总用时1小时8分很准确   温度没有超40摄氏度
真的是冰凉充电  ,测试电池压差大 平衡时间能长一点 ,好电池压差很小平衡很快。
很不错的一款充电器

充电测试2:
用两块5000ma3s 3.8V电池进行充电 对比图如下 过程不重要 主要看结果

首先放电至相同电压
开始充电
温度检测为31摄氏度

一小时后对比图
最终完成时间相差3分钟
最后充电时间分别用时 1.251.28
开始的时候cp86表现比较突出 但是在后续小电流平衡的时候cp620平衡很快 ,电压也很精确

电压精度测量
CP620测量

CB86测量

总的来说两款充电器 在效率上相差很小 在时间上cp620落后三分钟 但是在电压上却比cb86精确一点 ,
可以看得出电压表现的是相当精准的。

外形上两款充电器 cp620比CB86大了一圈 重量上相差200g  可以看得出用料扎实
散热方面升级为双风扇 , 在cp86使用过程中, 放电的时候温度还是偏大一点,
不过都在范围内,  夏天温度会比较突出一点。可见cp620上做了改进 ,
测试完放电,温度都在范围内,无须担心。

支持免驱 USB 固件升级
USB升级很简单 复制固件到sd存盘后开机就搞定

实测重量:
乐迪CP620

CB86-PLUS

楼主:
配线

从线号可以看得出cp620是一款大功率充电器
cp620线号输入10A  输出12A
CB86输入14A

平衡头依然采用了专利 一口多用  秒杀了分电板

大功率输出端插口
cb86输入端不能插拔   每次出门要带个螺丝刀  很不方便

cp620在输出端cp620做了改进  确实很方便

遇到的问题简单说一下 望改进

这个插头个人感觉用的不太多 偶尔小电池有这个插头
所以建议备用一根  标配2根 xt60  我们自己配的话很难买到匹配的香蕉头
自己配的话就有点小麻烦

这个开箱发现有一个头没有上锡 ,
不过建议不要上 ,要不然压片无法压紧 。

一般电源接口都是压片的, 这个线号粗可能放不进去,

建议像cb86那样 压个接头就完美了。

在使用完之后个人感觉  cp620是大功率充电,放电的一款充电器 ,精度也很高,并且有很多功能 和电流电压等保护 基本不怕接错线烧坏充电器 , 但是这个还是要小心 尽量不要接错 。  cp620适合大容量电池充放电,优势还有支持多种电池充电。
cb86的优势在1-6s 8电保姆 ,当然充大容量电池要慢一点 ,个人感觉cb86在平时多电需要充电时感觉很爽
不用考虑这个满了换下一个, 一次上电八块电池,直到充满。总的来说有了这两款充电器什么需要都能满足了。不管是大电流充放电还是平时一键储存 ,大家都知道 ,电池多了 ,平时的维护,一月一次的充放电很烦。有了这两款充电器就很爽了 。哈哈

楼主:
详细说明书 百度云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kVPPa0B 密码:gz1f

CP620与CB86PLUS性能特点
CP620性能特点
1. 通过软硬件优化设计和选材,根据输入电压和负载自动选择最佳充电模式,串充效率90%,独立
充充电效率95%30A高速充电情况下机器内主板温度始终低于70℃,外表温度始终低于50℃。
2. 支持当前所有可充电电池类型。每个通道支持6串支持4.35V高压锂电充电,LiPoLiloLiFe
支持1-16 串镍氢、镍镉电池充电;支持1-15 串铅酸,铁锂电池充电。
3. 首款混合充电的独立平衡充。锂电池任意一节电芯充满后,自动切换到最大电流6A的独立平衡充;
小容量锂电池也可以不用插放电线,直接用平衡头充电。
4. 充电管家。专利端口设计,兼容任意1S-6S电池,避免电池并接互充风险。集成双路充电器,自动
扫描并完成多个电池充电,方便快捷!
5. 人性化设计,电流,电压自适应保护。
6. 宽电压输入范围,支持10V-30V电压输入,限压保护防过放;限流保护,只能减少输出功率,保
护充电器及电源。
7. 采用先进的高效同步升降压(Synchronous buck-boost DC/DC converter)技术,大功率,大
电流,高转换效率。充电功率最大为750W。通道充电电流最大为30A,平衡电流最大为6A
8. 3.5 寸彩色液晶显示。中英文双语菜单;提供丰富的信息显示:电流、电压、电量、功率、内阻、
控制状态、消耗时间、温度等。
9. 充电器上电后,通道输出接电池时,自动启动防打火保护。
10. 智能风扇控制。通过内部温度传感器,控制风扇的启动或停止,启动了就以最快的速度转了,停
充自动不转。
11. 内部温度保护。内部温度大于衰减温度,设备自动降低输出功率。
12. 免驱USB固件升级。给充电器上电后,用USB线与电脑连接,电脑会自动把充电器识别成U盘,
把想要升级的固件复制进去即可。
13. 多种放电功能:本机放电,回收到输入放电。
14. 支持电池内阻测量。不仅可以测量整个电池组的内阻,对锂电组还可测量每个单体的内阻。
15. 提供全面保护。输入或输出反极保护,输入电压/电流保护,温度保护,容量保护,时间保护,
最大功率等
CB86PLUS 性能特点
1. 充电效率达 97%,充电部分每节电池配有最高效的独立推挽式充电电路设计,平衡时无需电阻自耗功率,
本机工作低至 135mA,无论待机还是全功率充电,机器温度始终低于 35 度。
2. 每个端口支持 6 串锂电池,支持 4.35V 高压锂电充电。
3. 充电管家。专利端口设计,兼容任意 1S-6S 电池,避免电池并接互充风险。集成双路充电器,自动扫描
并完成多个电池充电,方便快捷!
4. 人性化设计,电流,电压自适应保护。限压保护防过放;限流保护,只能减少输出功率,保护充电器及
电源。
5.  2.8 寸彩色液晶显示。中英文双语菜单
状态、消耗时间、温度等。
6.自动启动防打火保护。
7.内部温度大于衰减温度,设备自动降低输出功率。
9. 支持电池内阻测量。
10. 提供全面保护。输入或输出反极保护,输入电压/电流保护,温度保护,容量保护,时间保护,最大功率等
8. 免驱 USB 固件升级

网友A:
这帖子我硬是没看完^_^

建议加精!

网友B:
纪念版哪里可以买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纪念版哪里可以买到啊

内部 现在活动结束了

网友C:
说的很详细 简易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很详细 简易加精

哈哈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我硬是没看完^_^

建议加精!

加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错,路过帮顶

见过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6666666666666

网友(2016-11-16):
搞一个试试  字数你妹

网友(2016-12-23):
乐迪什么时候可以考虑出一个新手充电器,嘿嘿,对于手里只有3S,4S来说,用这个奢侈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