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一个纠结。请大家帮看看。谢谢

楼主(2016-09-13):
经过大家给 我解惑。。还有这两天上度娘海搜。结果决定还是朗宇
说说机架。重量1800G左右。四轴,需要解决果冻问题。
最后锁定的是朗宇V2216 800KV或900KV和X3108S 900KV
这样的机身。该怎么选电机呢?
机架最到11寸桨而已 450-500级别而已

网友A:
要解决果冻,精灵是最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解决果冻,精灵是最好选择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特讨厌大疆的东西。除了悟系
也许我是外观党。。单纯觉得悟系列比较帅气。。撩妹神器

网友:
2216   致盈的电机也不错

网友:
飓风2810吧,750kv

网友B:
1800 快2000 了 你最终还是需要用4S + 700KV左右的马达+ 10 11寸
类似的问题困扰了我快3年了 今年暑假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 是螺旋桨动平衡的问题
机架过软会震 但是发现震动最大的原因是螺旋桨 然后是云台 螺旋桨你即使做了完美的静平衡 动平衡基本没法做
一般开源的云台 在桨静平衡做的很好的情况下就悬停稳 飞起来飞快了就不行

解决方法
要用碳纤维机架 不能有任何虚位
螺旋桨用木头的 买来就能用
云台用1000+ 的 如果带狗 X宇 开源 淘宝最便宜的我都试过了 最后 X云的效果最好 最高到80kmh(但是也是最重的)
马达一般的就行 不带桨震动小就行 轴承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0 快2000 了 你最终还是需要用4S + 700KV左右的马达+ 10 11寸
类似的问题困扰了我快3年了 今年暑假终于 ...

谢谢,等这么久终于有个有用的回答了

网友:
不懂帮顶 l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00 快2000 了 你最终还是需要用4S + 700KV左右的马达+ 10 11寸
类似的问题困扰了我快3年了 今年暑假终于 ...

不懂帮顶 l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