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EAM小知识:固定翼航模如何选择无刷电动机

楼主(2016-09-13):
在网上查找的相关知识加上自己的一些见解,适合初级者。请大神们多补充,谢谢!
航模无刷电机不是按功率,而是按KV值,直升机用的无刷电机一般KV值为3200~4500;固定翼航模一般选择KV值在1500以内的电机。
可以根据阻力系数和设计飞行速度计算阻力范围,然后确定螺旋桨尺寸和桨距,然后确定转速和扭矩,最后确定发动机功率kv值越低,耐压越高。
一般电机与桨是 这样配的:
3S电池下:
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桨,9寸桨也可;
KV1200-1400配 9050(9寸桨)至8*6桨;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桨 KV2200- 2800左右的5寸桨;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桨;
2S电池下:
KV1300-1500左右用9050桨 ;
KV1800左右用7060桨;
KV2500- 3000左右用5X3桨;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桨。

以X-TEAM  XTO-3520电机为例 :

3520

此电机重量为172g,kv值为400时可配置14、16、18寸桨。
14寸桨电流在9A为例,功率为166W,推力为1270g。

网友:
我就奇了怪了,为什么车模用内转子,飞机用外转子

网友A:
内转跟外转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转跟外转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http://mp.toutiao.com/preview_article/?pgc_id=6334437932048318978

网友(2017-03-24):
好货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