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萝莉第五课七色灯实验

楼主(2016-09-13):
<font size="6" color="#ff0000">/*</font>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_B=P1^1;//定义蓝灯
sbit LED_R=P1^0;//定义红灯
sbit LED_G=P3^7;//定义绿灯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int n) //自己定义的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main()
{        uint y;
   y=800;//这里我吧延时函数的值改成了变量
delay_n_ms(y); 以后修改y的值就可以调节闪烁的频率不用在一个个去修改

        while(1)
        {
                LED_R=1;
                LED_G=0;
                LED_B=0;
                        //        LED_k=0;
                delay_n_ms(y);//红色亮0.1秒

                LED_R=1;
                LED_G=1;
                LED_B=0;
                delay_n_ms(y);//黄色亮0.1秒

                LED_R=0;
                LED_G=1;
                LED_B=0;
                delay_n_ms(y);//绿色亮0.1秒

                LED_R=0;
                LED_G=1;
                LED_B=1;
                delay_n_ms(y);//青色亮0.1秒

                LED_R=0;
                LED_G=0;
                LED_B=1;
                delay_n_ms(y);//蓝色亮0.1秒

                LED_R=1;
                LED_G=0;
                LED_B=1;
                delay_n_ms(y);//紫色亮0.1秒

                LED_R=1;
                LED_G=1;
                LED_B=1;
                delay_n_ms(y);//白色亮1.0秒

        }

}

网友A:
我靠,还会改萝丽的程序,你写几个程序出来大家分享一下,萝丽一个人教,很累的,你分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靠,还会改萝丽的程序,你写几个程序出来大家分享一下,萝丽一个人教,很累的,你分担点

阁下抬爱了    其心可嘉
但是能力有限
我到是想  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
发个贴是全当交作业  至于修改程序  只是修改下引脚定义  主机不同接口不一样得改下才能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阁下抬爱了    其心可嘉
但是能力有限
我到是想  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比初学的懂得多,弄点小程序大家学习下,可以减轻萝丽的负担,萝丽负责高级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我觉得楼主可以这样改个程序,反正还有个引脚没用到,你再接一个按键开关,检测到低电平Y加100,或者啥的,加多少变多少自己定,然后可以设置个上限,过了就重置,重置成啥也是自己定义,用到的语句大概有这些
sbit YY=P...//就是那个没用到的引脚,看你这单片机引脚那么多,你也可以弄2个开关,1个加1个减,道理都是一样的, while(1)
{
if(YY==0)Y++;//这句就是检测到低电平时改变Y的语句了,也可以改成别的值,你开心就好
}

网友:
先占位'在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好像你定义了变量 y的值,那么  //紫色亮0.1秒 //白色亮1.0秒 这些不成立了,所有的灯都亮相同时间了...萝丽老师的用意就是想表达如何让其中一个颜色亮的跟其他的不同

网友:
好牛掰的程序猿,在下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可以这样改个程序,反正还有个引脚没用到,你再接一个按键开关,检测到低电平Y加100,或者啥的 ...

呵呵以后会一步步完善现在刚学好多东西都没捋顺  脑袋不好使思路容易打结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你定义了变量 y的值,那么  //紫色亮0.1秒 //白色亮1.0秒 这些不成立了,所有的灯都亮相同时间了...萝 ...

嗯?  让其中一个灯亮的时间不同这个也简单把延时函数单独调用就好  我这样改是为控制电机做准备  验证一下所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让其中一个灯亮的时间不同这个也简单把延时函数单独调用就好  我这样改是为控制电机做准备  验证一 ...

嗯。。有道理。。。如果都是同一延时的,单独定义个变量的确方便很多!

网友:
高手在线。

网友:
你的硬件没加三极管8050,亮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