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报警时,进行返航,爬升到返航高度下不来。

楼主(2016-09-14):
Pixhawk 电池检测到警报设定值时,进行返航,爬升到返航高度。此时模式是自稳模式,拉低油门飞机一直保持在返航后的高度,不下来。请问大家如何解决?

网友A:
到了家的位置,如果不下来,保持油门在中位,切一下飞行模式,最好是定高或者自稳,当然loit也可以,然后就可以遥控器操作了。

如果你要返航后自动降落,地面站调参里面设置一个参数,忘记了,慢点告诉你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了家的位置,如果不下来,保持油门在中位,切一下飞行模式,最好是定高或者自稳,当然loit也可以,然后就 ...

pix的返航并不包括降落吗?APM里都包括的撒。。

网友:
低电返航需要返回到HOME点时悬停15-30秒后自动降落的,再等一会,不是返航后就降落的,而且返航过程中不是自稳,应该是RTL模式

网友:
可能是你在GPS未稳定情况下上空,导致在半空中停留.

网友:
看一下FS_EKF_action值是多少,1是降落2是定高

网友:
应该是设置为问题

网友:
那就可以改造成同步卫星了。

网友:
没电还不下来,不管他,看它能飞多久!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