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自学笔记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楼主(2016-09-14):
/*****************
步进电机驱动程序0.1
硬件不熟直接贴到代码里方便修改
                                stc15w204s
                             _______
                P1.2--1 |                | 16--P1.1
                P1.3--2 |                | 15--P1.0
                P1.4--3 |                | 14--P3.7
                P1.5--4 |                | 13--P3.6
                P5.4--5 |                | 12--P3.3
                VCC --6 |                | 11--P3.2
                P5.5--7 |                | 10--P3.1
                GND --8 |_______| 9 --P3.0
***/
#include<STC15F2.h>
#include<intrins.h>//汇编指令调用头文件
//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a=P1^1;//接步进电机A相
sbit b=P1^0;//接步进电机B相
sbit c=P3^7;//接步进电机C相
sbit d=P3^6;//接步进电机D相
sbit led=P5^5;//接个灯让程序循环一圈闪一下判断系统是否正常工作可不接
/**
1秒是1000ms
1秒1次,叫1hz
1秒100次,是100hz

每次动作,用50ms,那么1秒就能动20次
这个就是20hz
延时50是 20Hz,延时20是50Hz

**/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int n) //自己定义的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main()
{
        uint y,j;
   y=2;                //经过试验Y的值调整范围2~100
   //在这个范围可以正常转动超过这个范围就没法控制了
   //数值越小转速越快500HZ为步进电机极限频率频率调整范围10HZ~500HZ

   j=512;
   //j的值为512是因为A B C D循环一次所转动的角度为0.7031
   //乘以512刚好可以转动一周  0.7013*512=360

        while(j--)
        {
                        a=1;//电机A相通电
                        b=0;
                        c=0;
                        d=0;
            delay_n_ms(y);//

                        a=0;
                        b=1;//电机B相通电
                        c=0;
                        d=0;
            delay_n_ms(y);//

                        a=0;
                        b=0;
                        c=1;//电机C相通电
                        d=0;
            delay_n_ms(y);//

                        a=0;
                        b=0;
                        c=0;
                        d=1;//电机D相通电
            delay_n_ms(y);//
                        //程序循环到这里就刚好控制电机转动0.7013度循环512次刚好一周
                        led=~led;

                }

        }

网友(2021-07-25):
给力!!!奥利给

网友:
学习学习自学笔记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电机,步进电机,电机驱动,驱动程序 作者:UG577 1451 自学笔记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电机,步进电机,电机驱动,驱动程序 作者:UG577 2022 自学笔记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电机,步进电机,电机驱动,驱动程序 作者:UG577 3755

网友(2020-03-19):
好烧脑子,太专业了

网友(2019-08-16):
很好很强大!谢谢

网友(2018-03-07):
材料材料很好,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2017-07-13):
谢谢楼主,有时间仿一下,手里2003不少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给个详细的2003的电路接线吗

按照图示正确接好电源  然后A B C D接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给个详细的2003的电路接线吗

百度一下2003网上大把我是用的现成的模块

楼主(2016-09-14):
程序是根据萝莉的七色花  修改得来的
其间走了点弯路 频率设置不对转不起来
调试时以为5v电压不够上12v的时候电源接反
差点把uln2003干掉
芯片和电机都烫手了
还好ULN2003比较耐操
程序还不够完善等萝莉大神教我们按键控制以后我把正反转  调速功能加上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写
先放一边调个小程序累出一身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是根据萝莉的七色花  修改得来的
其间走了点弯路 频率设置不对转不起来
调试时以为5v电压不够上12v的 ...

楼主改个步进驱动4988模块的,UL2003.太麻烦了

网友:
有一个高手现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改个步进驱动4988模块的,UL2003.太麻烦了

好的稍等  我现在也在研究A4988

网友:
祝大家中秋快乐,永不炸鸡

网友(2016-10-14):
不错啊,基本看懂了,谢谢楼主。

网友:
学习精神可嘉。

网友:
这个字体大小, 看得很心累, 满屏, 就是一个函数....

网友(2017-03-18):
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A(2017-07-09):
楼主能给个详细的2003的电路接线吗

网友(2021-07-12):
学习学习自学笔记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作者:UG577 7456 自学笔记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作者:UG577 7799 自学笔记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作者:UG577 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