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换天线提问

楼主(2016-09-14):
天7做一体控,原配天线不能用了,因为用了延长线到一体控外壳上增加了天线插座。淘宝上的wifi2.4g天线能代用吗?如下图的天线

2.4G/5.8G/5G 8dbi双频WIFI路由器天线 全向高增益8DB天线SMA内孔

网友:
用过这种双频天线,不过我是用在图传接收上,很不好用,十多米就闪屏,标的是5dbi然而还没普通棒子天线效果好,2.4G就不清楚了

网友:
有點半指向性的天線~我覺的

网友:
天7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富斯9.自己弄天线是不可行的。你尝试一下就知道了。。要是富斯9我绝对不建议乱动天线

网友:
可以用,买桨状天线,双频的

网友A:
不要用这个。天线不是增益越高越好,天线的各项属性需要和发射模块功率相匹配,比较复杂。总之就是,原装的最好。卖的话就买普通棒子天线,或者好一点儿的铜管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这个。天线不是增益越高越好,天线的各项属性需要和发射模块功率相匹配,比较复杂。总之就是,原装的 ...

可能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主要是想给天7换一根带sma接头可以直接拧上去的天线,因为原配天线是焊接的所以不能用了。而淘宝只有2.4gwifi天线,却找不到航模遥控器用的可替换天线。所以才找了这样一根双频天线问问能否用。或者兄弟推荐一根能用的天线也行

网友B:
天线要找可靠的卖家买,一些淘宝店虚标严重,做工不齐。极其影响遥控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要找可靠的卖家买,一些淘宝店虚标严重,做工不齐。极其影响遥控距离 ...

虚不虚标现在还考虑不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wifi天线能否用在遥控器上。都是2.4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不虚标现在还考虑不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wifi天线能否用在遥控器上。都是2.4G的。 ...

可以

楼主:
谢谢,那就放心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