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再次购买APM飞控 请大神指教 真 仿 如何区分

楼主(2016-09-14):
机机前段时间飞丢了  最近想再买个(已经有450机架 电调 电机)APM2.8 +GPS M8N+电流计 BEC供电+数传 +OSD+5.8G 600mw图传(双接收)+运动相机+? 在某宝APM价格差不多  估计都是一路货色  但是 GPS M8N  相差近百元  哪位大神能够详细介绍或者有好的整套配置建议  或者有好的商家 麻烦链接发邮箱2456205501@qq.com,望不吝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
一般看不出真假,只有用过才知道,具体的看搜星速度,颗数!但是天朝假得多,看人品了

网友:
拆机看看里面的贴标。然后看看搜星数和速度。然后再用U-CENTER连上去
看看读出来的版本号
但是一定要打开U BLOX的协议才能正常显示版本号的。

如果这些都显示M8N。基本就不会错了

APM的话
貌似2.5和2.6看焊点整齐与否。2.8看板子厚度。也一样看焊点。
貌似这个没什么真假之分的。。
焊点整齐饱满的话一般都是质量挺好的
如果焊点空空的。容易脱焊虚汗的那种。说明质量不是那么好的

网友:
来个大神教程 啊!

网友:
买个乐迪M8N,159。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要飞控通电上天才知道
如果你懂电子电路的话 壳拆了 放大镜下什么都看得到 用的元器件 有没有少什么

网友:
开源的东西无所谓真假,只有做工的差异,靠人品

网友:
这个得自己实践

网友:
祝大家中秋快乐,永不炸鸡

网友(2016-10-31):
雷迅家最贵,正不正不知道,好像这年头神马都得看人品

网友A(2016-12-12):
什么样的飞控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飞控好用呢?

naza吧,简单易上手

网友:
APM,GPS,OSD,电流计在路上。正好能用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