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控返航问题

楼主(2016-09-14):
多轴关控自动返航,再开控要油门拉最低才能连机,此时飞机会不会坠毁。应该怎么操作才能避免坠机。

网友:
开机瞬间马上推油门啊。。

网友:
高度低的话。瞬间炸鸡。我试过。。。

网友A:
什么飞控这么垃圾?

网友:
瞬间炸机

网友:
fsi6吧!    关控自动返航的情况下   开控  所有开关复位之后  你把油门拉到百分之五十 再切换模式   才退出自动返航  (fsi6  APM 别的就不知道了)不知道你听懂没有   自动返航有风险  谨慎使用

网友:
这样说   我只知道 fsi6配APM   关控之后  所以开关复位  在开控   只要你不切换模式  就一直是自动返航模式    不知道你听懂没有   如果是fsi6配APM  你可以链接地面站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但是不排除 地面站 和 飞控版本不一样    而不是我说的那样

网友:
没听懂可以问我    具体你先到地面站试试

网友:
我这样炸的很惨

楼主:
怎么解决?是设成自返降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解决?是设成自返降落吗?

一般情况不要关控啊,设置返航不行吗

网友:
祝大家中秋快乐,永不炸鸡

网友:
就此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这么垃圾?

APM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2.8....................

关控,信号丢失,或者飞行模式打到返航都可以啊。要从新切回遥控器控制只要改变飞行模式就可以。关控后油门不要打到最底下,关控后只要不动油门,再开控就能遥控器控制,怎么可能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控,信号丢失,或者飞行模式打到返航都可以啊。要从新切回遥控器控制只要改变飞行模式就可以。关控后油 ...

油门不拉到底,开不了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不拉到底,开不了遥控器。

还有这样的遥控器?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