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正常设置后拔掉usb线无法解锁

楼主(2016-09-15):
日了鬼了,四轴cc3d加mc6a,固件可以正常升级,遥控设置后可以解锁,保存时也会出现绿色对勾,但是拔掉usb数据线就解锁不了,已经重新按设置向导从头设置好几次了,电脑也重启好几次了,是哪里的问题呢?请大神指教指教,多谢了……。。。。。。。。。。。。。。。。。。。。。。。问题解决了,在网上查到两种经验方法。
1、看到很多模友都说调试地面站的时候解锁不了CC3D 给大家提个方法 虽说不一定能用,但是估计是比较多人忽略的。调试地面站到最后选择解锁手势后 选择好你的手势,然后保存 拔USB插头 关控电 关鸡鸡电,然后正常开控 插机机电,但是不要插USB线,再试下。方法不一定能用,但是是经验,大家轻吐槽~
2、校准遥控后,解锁设置采用默认的始终不解锁设置,然后断开usb,断鸡鸡电,点保存。保存后重新连接鸡鸡电,usb线,设置解锁方式。点保存,问题解决。
我开始先按照方法2进行遥控器校准,设置解锁方式。可以正常解锁。但随后再设置飞行模式,保存后。又无法解锁。最后先按2的方法进行遥控校准,按照默认不解锁设置解锁方式,点击保存,再进行飞行模式设置,保存。按顺序拔usb线,鸡鸡电,再重新连接鸡鸡电,usb线,设置解锁方式,点保存。然后再按1的方法先拔usb,再关控电,再断鸡鸡电。然后重新给鸡鸡接上电池,开控,可以解锁,问题解决。
结论:个人感觉应该把解锁方式放在最后设置,然后保存,再按顺序拔usb线,关控电,断鸡鸡电,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沙发自己坐,坐等大神搭救

网友:
设置的解锁方式不对吧

楼主:
设置的是yaw right,油门最低,方向最右,然后保存,保存按钮出现绿色对勾,应该是保存上了吧。但是,只有在不拔usb线的时候,是可以解锁的,一拔线,就完了,无法解锁了,我准备换个遥控再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设置好过别断电试试……

网友:
换个固件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网上查到两种经验方法。
1、看到很多模友都说调试地面站的时候解锁不了CC3D 给大家提个方法 虽说不一定能用,但是估计是比较多人忽略的。
调试地面站到最后选择解锁手势后 选择好你的手势,然后保存 拔USB插头 关控电 关鸡鸡电,然后正常开控 插机机电
,但是不要插USB线,再试下。方法不一定能用,但是是经验,大家轻吐槽~
2、校准遥控后,解锁设置采用默认的始终不解锁设置,然后断开usb,断鸡鸡电,点保存。保存后重新连接鸡鸡电,usb线,设置解锁方式。点保存,问题解决。
我开始先按照方法2进行遥控器校准,设置解锁方式。可以正常解锁。但随后再设置飞行模式,保存后。又无法解锁。最后先按2的方法进行遥控校准,按照默认不解锁设置解锁方式,点击保存,再进行飞行模式设置,保存。按顺序拔usb线,鸡鸡电,再重新连接鸡鸡电,usb线,设置解锁方式,点保存。然后再按1的方法先拔usb,再关控电,再断鸡鸡电。然后重新给鸡鸡接上电池,开控,可以解锁,问题解决。
结论:个人感觉应该把解锁方式放在最后设置,然后保存,再按顺序拔usb线,关控电,断鸡鸡电,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祝大家中秋快乐,永不炸鸡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