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5):
好盈电调不用散热片有什么后果

网友A:
看功率了,散热片能提高持续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功率了,散热片能提高持续能力

我是20a的  不包的话 有事没

网友:
要是电调位置在桨下面,靠桨的下压风也没多大问题

网友:
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别满功率运行,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不加散热片,20a只能道15a使用。

网友:
小电流没事

网友:
既然厂家装上了就有他的道理

网友:
大电流要注意散热

网友:
整个散热不均匀,某一点、块温度过高,直接烧坏器件,从而导致整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