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接收机对频后,CF里通道对遥杆无响应?

楼主(2016-09-15):
新购的F3,在rx716对频后,在cf通道对遥杆无响应……

网友:
检查电源

楼主:
电源查了,也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我的是1号电机与4号电机只有一个转动,1号转了4号就停,4号转了1号就停,不知道什么鬼

网友:
这个接收应该不是PWM信号输入,所以飞控要设置,具体如何设置要看接收机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A:
你这个是华科尔 716 接收机吧,CF地面站要设置PPM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华科尔 716 接收机吧,CF地面站要设置PPM设置

对是华科尔RX716接收机,遥控器是D10原厂固件,因华科尔RX716是PPM,所以也就在CF里设置成PPM接收:
设置的照片如下:

网友:
不看视频。

网友:
还是有高手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华科尔RX716接收机,遥控器是D10原厂固件,因华科尔RX716是PPM,所以也就在CF里设置成PPM接收:
设置 ...

D10原厂可以和716对频吗?原厂固件好像没有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原厂可以和716对频吗?原厂固件好像没有PPM

PPM应该是接收机与飞控通信的方式,与遥控器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何况既然是华坑出品的东西,理应支持原厂的固件吧。

楼主:
这IO_1端口的1脚与3脚是否应该相通的?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楼主:
这块板子的io_1口端口存在质量问题,已与商家沟通,已经寄回。

网友:
顶一个,应该跟我同一家买的xr215,我的飞控到手接电脑就没有反应,是不是这批板子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其他没问题,电源也通了,就是CF里面PPM PWN 选项

楼主:
嗨!经提醒店家才想起把板子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