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可控航灯控制器Version2(已发布所有硬件资料)

楼主(2016-09-15):
第一版做出来有一年多了,但是除了我打样的那些,就没有再做过,原因很简单的,第一版硬件上存在太多问题。
简单点说,第一版硬件上就是一个残缺的东西,不可能被正常使用的。

本来打算完全测试完了再开帖的,受上次的影响太深,怕做出来的东西又不行,最后又是XXXXXXXX……
但还是提前开了,PCB已经送去做了,明天或者后天可以收到。静静的看看是见证奇迹,还是又一次XXXXXXXX……
这样的感觉其实挺好的

主要改进的地方:
三级管发热,主控也严重发热,这个是上次的致命伤,原因是没有限流电阻。
三级管管脚布错位置,这个是残留问题,我12年刚开始接触altium designer的时候用的那个库……说多了都是泪,导致没有硬件经验的我这么多年来的每一块PCB三级管管脚都是错的,我很早就发现了,但是改了就变另一种错误……说实话,这是我的错,一直以来粗心大意,连自己选的元器件的手册都不看一下的。

把信号输入改到支持硬件中断的引脚上了,之前有人说条件不好设置,但是不管怎么样,使用硬件中断来对输入信号做响应是最好的。有望解决之前切换延时的问题。
输出方面,把8个输出中的6个都放在了有支持硬件PWM的脚上,168/328系列的片子也就支持6个了,全部用上。这样,就可以做呼吸灯了,不是说以前的就不行,只是N行代码和一句代码的区别,大大简化了编程。
然后,引出所有的引脚,做了自动复位,所有元件单面放置。
加了自带的供电,可以直接接3S了,不像上次还需要5V接入给单片机供电,实际上,一个完整的系统,供电是必须的,供电都跟不上了,就不用扯其他的了。

上面那些都是废话,简单点:上次的东西有问题,不能用,这次解决了所有我发现了的问题。

哦,还加了电压检测,默认3S输入,割掉一根线,可以支持2-6S。这意味着可以做电压检测了,低压光线报警,当然,后期还可以开发声音报警,或许OSD普及的年代,用处不大,但是……这个又不影响体积成本啥的……

还是我一贯的原则,代码我会全开源,如果没有问题,我可能会在论坛以20-30牛币的价格提供PCB,以方便想DIY的朋友。当然,也不排除同时提供成品的可能。

这么多,没有图,好奇怪,PCB到了直接更新实物图吧
这次的尺寸大点,但是考虑到使用了3P的插头,实际上并没有变大的说,上次的没有插头占地方啊……
考虑到村田那啥封装的晶振不好焊接,电调上那啥封装的晶振不好购买,小量单独购买邮费是致命打击,总之……我还是用了我很不喜欢体积超大看着很不爽的49S,好在通过优化,它最终几乎没有占多余的位置。

楼主:
强制置顶一个目录楼。把这个放上来,目的是开始更新硬货了。

2楼  还有3套成品,没有其他的了。

24楼 焊接完成的图和空板
25楼 基础视频,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测试一下硬件是不是好的。
26楼 本目录的来源地
27楼 完整的硬件资料,需要自己打样的可以去下载PCB了。
28楼 焊接资料和BOM
44楼更新了程序,这是新的,使用了定时器溢出中断来读取遥控信号,3段模式切换,然而还是有延迟
48楼全新的程序,延迟不超过22ms,根本无法察觉……后期的开发将使用这段程序为基础。
52楼第一个功能齐全的程序。有电压检测,由于新的模式判断算法 ,切换延时不超过20ms
59楼详细的引导烧写方法。

无限模型426512554欢迎您的加入。

以上内容使用署名-相同方式共享协议发布:
简单点说,必须申明这些东西是我创作的,第二,必须用相同的方式共享(简单点,直接提供本楼的链接即可)
稍微详细点,看下面:
您可自由
  • 分享 — 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本作品
  • 创作演绎作品
  • 对本作品进行商业性使用
惟须遵守下列条件
  • 署名 — 您必须按照作者或者许可人指定的方式对作品进行署名。
  • 相同方式共享 — 如果您改变、转换本作品或者以本作品为基础进行创作,您只能采用与本协议相同的许可协议发布基于本作品的演绎作品。
且认识到
  • 弃权 — 若您获得著作权人准许,则上述所有条件都可予以免除。
  • 公有领域 — 若在可适用法律下本作品或本作品的任何部分处于公有领域,则其处于公共领域的状态不受本许可协议影响。
  • 其他权利 — 以下权利不受本许可协议影响:
    • 合理使用,或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的著作权保护的限制或例外;
    • 作者的人身权
    • 其他人拥有的与本作品本身或与本作品的使用方式有关的权利,例如商品化权隐私权
  • 声明 — 在再使用或者发行本作品时,您必须向他人明示本作品使用的许可协议条款。提供链接是明示的最佳方法。

楼主:
带有电压检测的全功能程序。
这个程序用了新的模式检测算法,节省了大约2ms左右的时间,然后加入的电压检测没有我想象中的耗时,所以,程序的模式切换延时在20ms内
程序从低压状态恢复正常状态的延时会大些,最大在460ms左右,但是这个……正常情况下电压是越来越低的吧……
一共2个模式,没有用3需要可以加上去,加上没有其他影响,1种模式呼吸,一种模式关闭。
任何状态下,电压低于10.8V灯开始单闪,低于10.5V开始常亮。
设计的理想状态下电压检测的误差在50mV以内,由于电阻误差的存在,实际误差会在100-200mV左右,这是使用的普通电阻,换高精会好得多。
检测电压的值,设计的是用实际电压除以0.05376得到的,下面的程序我校正过,所以除的0.0527。

int ZQ=4;
int mode;
int val=0;

void setup()
{
   DDRB = 0x0E;
   DDRD = 0xF8;
}

void loop()
{
  mode=pulseIn(2,1);
  mode=mode/600;
  val=analogRead(0);
  if(val<200)  {m1(0); m2(0); m4(0); m3(1); return;}                    //电压低于10.5,开启模式3,关闭其他
  if(val<=205)  {m1(0); m3(0); m4(0); m2(1); return;}                //电压低于10.8,开启模式2,关闭其他
  if(ZQ!=mode)
  {
    ZQ=mode;
    if(ZQ==1) {m3(0); m2(0); m4(0); m1(1);}                    //这里没有了第2段,可控的模式只写了1,3两种,需要的可以加上去,没有影响
    if(ZQ==3) {m1(0); m2(0); m3(0); m4(1);}

  }
}

void m1(int i)
{

  if(i!=1) return;
  for(int t=0; t<=255; t=t+5)
      {
        analogWrite(3,t);
        analogWrite(5,t);
        analogWrite(6,t);
        analogWrite(9,t);
        analogWrite(10,t);
        analogWrite(11,t);
        delay(8);
      }
      int x=0; while(x <= 36){loop(); x++;}    //主循环运行一遍大约需要11ms,重复运行36遍,相当于延时396ms
      for(int t=255; t>=0; t=t-5)
      {
        analogWrite(3,t);
        analogWrite(5,t);
        analogWrite(6,t);
        analogWrite(9,t);
        analogWrite(10,t);
        analogWrite(11,t);
        delay(8);
      }
      x=0; while(x <= 36){loop(); x++;}
      m1(1);
}

void m2(int i) //模式2为单闪
{
  if(i!=1) return;
  PIND = 0xF8;
  PINB = 0x0E;
  ZQ=4;
  delay(450);
  loop();
  m2(1);
}

void m3(int i) //模式3为常亮所有通道
{
  if(i!=1) return;
  PORTB = 0x0E;
  PORTD = 0xF8;
  ZQ=4;
  delay(8);
  loop();
  m3(1);
}

void m4(int i) //模式4为关闭所有通道
{
  if(i!=1) return;
  PORTB = 0xF1; PORTD = 0x07;
  loop();
  m4(1);
}

楼主:
以下是这么多天没说话的成果,切换延时不大于22ms,人是感觉不到的。
这段程序是适用于三段开关(1模式呼吸,2模式单闪,3模式单闪一下,连闪两下),适用于两段开关(只有三段的1和3模式),也可以不用开关(只有呼吸)。
这段程序暂时还没有电压检测功能。后期加入电压检测后延时可能加大6-8ms,加入其他闪烁模式不会增加延时。
版权:本程序使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协议发布,您可以自由的在任何地方使用该程序,(包括商业化也是被允许的,简单点说,拿去卖都可以)
          只需公开申明该程序为白小淘创作即可,如果您修改了该程序,必须申明以相同的方式共享才可以散布(不申明的只能自己用)。

int ZQ=4;
int mode;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timer0_millis;

void setup()
{
   DDRB = 0x0E;
   DDRD = 0xF8;   //置高D3-7,置低D0-2
   //TCCR1A = 0;
   //TCCR1B = 1<<CS11;
   //bitSet(TIMSK1,TOIE1);
}

void loop()
{
  int a=pulseIn(2,1);
  if(a>1660){mode=3;}else{if(a<1330){mode=1;} else{mode=2;}}
  if(ZQ!=mode)
  {
    ZQ=mode;
    if(ZQ==1) {check3(0); check2(0); check1(1);}
    if(ZQ==2) {check1(0); check3(0); check2(1);}
    if(ZQ==3) {check1(0); check2(0); check3(1);}
  }
}

//ISR(TIMER1_OVF_vect){}

void check1(int i)
{
  if(i!=1) return;
  for(int t=0; t<=255; t=t+5)
      {
        analogWrite(3,t);
        analogWrite(5,t);
        analogWrite(6,t);
        analogWrite(9,t);
        analogWrite(10,t);
        analogWrite(11,t);
        delay(8);
      }
      int x=0; while(x <= 31){loop(); x++;}
      for(int t=255; t>=0; t=t-5)
      {
        analogWrite(3,t);
        analogWrite(5,t);
        analogWrite(6,t);
        analogWrite(9,t);
        analogWrite(10,t);
        analogWrite(11,t);
        delay(8);
      }
      x=0; while(x <= 31){loop(); x++;}
      check1(1);
}

void check2(int i)
{
  if(i!=1) return;
  PIND = 0xF8; PINB = 0x0E;
  int x=0; while(x <= 38){loop(); x++;}
  check2(1);
}

void check3(int i)
{
  if(i!=1) return;
  PIND = 0xF8; PINB = 0x0E;
  int x=0; while(x <= 13){loop(); x++;}
  PIND = 0xF8; PINB = 0x0E;
  x=0; while(x <= 43){loop(); x++;}
  PIND = 0xF8; PINB = 0x0E;
  x=0; while(x <= 11){loop(); x++;}
  PIND = 0xF8; PINB = 0x0E;
  x=0; while(x <= 8){loop(); x++;}
  PIND = 0xF8; PINB = 0x0E;
  x=0; while(x <= 11){loop(); x++;}
  PIND = 0xF8; PINB = 0x0E;
  x=0; while(x <= 48){loop(); x++;}
  check3(1);
}

网友(2020-03-22):
看看这怎么弄

网友(2019-12-16):
我现在也是光流插上什么反应都没有,单独看光流是好都,超声波也没用

网友:
模友之吧开源社区 427129692

网友(2019-10-27):
先回复了再说。。。。。。

网友:
光有个图片格式没有用啊。

楼主(2016-09-15):
群号码:426512554

硬件已经测试完全正常,所有功能没有问题,简单的图片在24楼,使用老程序的视频在25楼。

沙发被掏空了,目前项目进展不错,我手里没有可对外销售的PCB了。成品还有3套,需要的可以拿走。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8944657299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发自占,更新其他东西用
考虑今天中秋,前10楼全部送1张板,当然,邮费自理。

这可以有,大神,中秋快乐

网友:
  顶   我想简单的顶一下竟然不可以

网友:
pcb很感兴趣,想学一下怎么画的,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祝大家中秋快乐,永不炸鸡

网友A:
期待中,楼主今天是十五,应该前15楼送 空的PCB板

网友:
楼主能给一个原理图么?我想用接收机的一个通道控制12V开关,谢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板子牵扯到有mcu,那么采用的是什么mcu呢?需要使用什么下载器啊?

网友:
邮费好贵的

楼主:
{:soso__6926956990947316134_2:}
本来15号做好,结果15中秋,做板的一下子放了,现在都没拿到板,不过,这几天也没闲着,帮模友画的MWC测试板基本好了

楼主:
好了,现在最基础的硬件测试全部完成了。
焊接好的正面
焊接好的反面
空的PCB板

楼主:
好了,这是视频,由于上传在腾讯视频,论坛好像不支持……所以……点进去吧……

这段视频使用的源码没有什么意义,是我第一版用的那种结构,有N多缺点,上面硬件的所有被发现的缺点都干掉了,现在,我来说下这种结构代码的缺点
1,执行速度慢,完成一个复杂的周期需要几秒中。
2,代码极长,虽然可读性很好,但是……性能比较差。
3,控制代码放在主循环里面,导致控制有极大的延迟
这段视频使用的源码:
void setup()
{
  pinMode(3,1);
  pinMode(5,1);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3,1);
      digitalWrite(5,1);
      delay(650);
      digitalWrite(3,0);
      digitalWrite(5,0);
      delay(1000);
      digitalWrite(3,1);
      digitalWrite(5,1);
      delay(250);
      digitalWrite(3,0);
      digitalWrite(5,0);
      delay(180);
      digitalWrite(3,1);
      digitalWrite(5,1);
      delay(250);
      digitalWrite(3,0);
      digitalWrite(5,0);
      delay(1000);
}

楼主:
好了,现在更新硬件资料
原理图:
如果看不清楚,可以下载PDF,高清的。
PCB的制造文件   hhdg.zip (15.94 KB, 下载次数: 24) PCB的制造文件,这个和上面的一样,但是有钢网文件

硬件的正反面图片可以查看24楼
接口分布:
图片是PCB印字面向自己的时候脚位的分布

楼主:
好了,硬件的焊接资料。
这张图,左边的8个sot23的9013三极管,8个0603的4.7K电阻,上面的三个0603是0.1uf的电容,两个0805是22pf的电容,Y1是49S的16M晶振,Y1左边靠近插针的是0603的4.7K电阻
下面的7个0603由左至右分别是47K电阻,0.1uf电容,0.1uf电容,4.7K电阻,10K电阻(推荐不焊),0.1uf电容,空电阻(不焊)
大件:上面的78L05稳压To92封装,下面的主控用mega168或者328都可以,实际上mega8也是可以的,我的第一版就是,缺点是有些功能不能用。
一共就这些。
详见下图BOM
以上主控打错了,可以用Atmega168/328P-PU

网友:
顶!

想玩成品,价格实惠点就行。

网友:
动手能力差,友情转让下一楼,楼主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中,楼主今天是十五,应该前15楼送 空的PCB板

楼上有人不要,往下顺延你也有,请关注沙发领取

网友B:
请问有低电压报警这项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低电压报警这项功能吗?

硬件是支持的,现在我在写软件。

网友C:
楼主送我一块pcb,一只想搞一个控制器,元件我基本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送我一块pcb,一只想搞一个控制器,元件我基本都有

使用牛币兑换http://www.moz8.com/tmall.php?mod=view&goods_id=138
然后去这个连接支付邮费就可以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8834125645

网友(点评):
好人啊,果断付款,然后就是程序哪里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送我一块pcb,一只想搞一个控制器,元件我基本都有

程序的话,正在写
如果你要测试的话,可以先用旧版的程序,改一下引脚号就可以。
我本来准备今天发程序的,但是还没有调试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的话,正在写
如果你要测试的话,可以先用旧版的程序,改一下引脚号就可以。
我本来准备今天发程序的 ...

在淘宝我已经拍下付款了,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淘宝我已经拍下付款了,等你~~

好勒,程序进展挺快,顶多2,3天的样子就可以发布初版了。

网友D:
aroudio有现成的代码吧?自己不打板就洞洞板加电阻三极管,买pro mimi 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aroudio有现成的代码吧?自己不打板就洞洞板加电阻三极管,买pro mimi 板

可以啊,代码我正在写。

楼主:
说好的今晚放新代码,实在太忙,先放出来,等过几天闲了再详细讲讲,这个代码貌似依旧有延时,现在用的计时器溢出中断。

int mode=2;

void setup()
{
   DDRB = 0x0E;
   DDRD = 0xF8;   //置高D3-7,置低D0-2
   TCCR1A = 0;
   TCCR1B = 1<<CS11;
   bitSet(TIMSK1,TOIE1);
}

void loop()
{
  switch(mode)
  {
    //以下是呼吸灯
    case(1):
      for(int t=0;t<=255;t=t+5)
      {
        analogWrite(3,t);
        analogWrite(5,t);
        analogWrite(6,t);
        analogWrite(9,t);
        analogWrite(10,t);
        analogWrite(11,t);
        delay(8);
      }
      delay(400);
      for(int t=255;t>=0;t=t-5)
      {
        analogWrite(3,t);
        analogWrite(5,t);
        analogWrite(6,t);
        analogWrite(9,t);
        analogWrite(10,t);
        analogWrite(11,t);
        delay(8);
      }
      delay(400);
    break;
    //以下是单闪
    case(2):
      PIND = 0xF8; PINB = 0x0E;
      delay(500);
    break;
    //以下是单闪一下,再连闪两下
    case(3):
      PIND = 0xF8; PINB = 0x0E;
      delay(160);
      PIND = 0xF8; PINB = 0x0E;
      delay(550);
      PIND = 0xF8; PINB = 0x0E;
      delay(140);
      PIND = 0xF8; PINB = 0x0E;
      delay(100);
      PIND = 0xF8; PINB = 0x0E;
      delay(140);
      PIND = 0xF8; PINB = 0x0E;
      delay(600);
    break;

  }
}

ISR(TIMER1_OVF_vect)
{
  int a=pulseIn(2,1);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a);   //串口查看信号用
  mode=2;
  if(a>1660){mode=3;}
  if(a<1330){mode=1;}
  return mode;
}

网友E:
延时试试这个代码,
void delayTime (uint16_t wait){
  end_time = millis() + wait ;
  while (millis() < end_time);
}
然后为啥不用ws2812这类单总线的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延时试试这个代码,
void delayTime (uint16_t wait){
  end_time = millis() + wait ;

以后会考虑用WS2812的,我每个驱动旁边都有信号线,换ws2812应该只有电压需要考虑

网友:
看样子硬件还有很大的可以更改的余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这么多天没说话是成果,切换延时不大于22ms,人是感觉不到的。
这段程序是适用于三段开关(1模式呼吸 ...

懂的,感谢大神

网友B:
报警电压设置的是不是有点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电压设置的是不是有点低了?

可以调的,我一般这样用,而且这个是两段报警,第一段就可以下来啊

网友F(2016-11-02):
噗,笑出声,你这么折腾是在显摆什么吗?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最小系统mini328p只要搞定代码不就行了

楼主:
还是讲一下Arduino烧写方法,和其他的有点不一样,导致刚接触的不容易理解。Atmel的单片机是不能直接用TTL写程序的,烧写使用的是ISP接口,但是Arduino IDE使用的却是TTL,原因在于事先已经往单片机里面写了bootloader。
正常情况下,bootloader只需要写一次,以后就都不用管了

bootloader上电后会第一个启动,之后负责和TTL通讯,将TTL的数据写到单片机的特定位置,并负责在上电时启动它们。大概就是这样子。

完整的过程:
焊接完成——使用ISP写入bootloader——使用串口写入程序。

ISP目前大都是免驱的了,也可以用,我用的ISP是开源的,所以,能在Arduino IDE里面直接写。IDE不支持的可以找卖家要配套的软件,一样的写。
另外,使用Arduino也可以写入示例里面的ArduinoISP之后使用。

使用Arduino的,把Arduino接上电脑,打开Arduino IDE,之后在【工具/Tools】-【开发板/board】菜单下选择对应的板子。
在【文件/File】-【示例/Examples】菜单下选择Arduino ISP。点击上传Upload按钮,显示上传成功后就可以了。

标准的写法:
把线连接好,一共6根,分别是VCC-VCC,GND-GND,SCK-SCK,MOSI-MOSI,MISO-MISO,RST-RST。这些ISP上面有写,硬件上面的26楼有图。、
ArduinoISP的也是6根,使用Arduino的第10脚接RST,这个在BL程序编程方法里面讲过。

接好后打开IDE,在【工具Tools】-【编程器/Programmer】菜单下依据你使用的编程器选择AVR ISP/USBASP/ArduinoISP 。
然后点击【工具/Tools】菜单下的“烧录引导程序/Burn Bootloader"就可以了。

免驱的似乎不支持上面的写法,那就要用Progisp了,这个软件,可以找卖家要配套的,不一定是这个名字,但是都拥有一样的功能和几乎一样的界面。
首先也是把线连好啦,然后点击Progisp上面的命令-读出识别字,看看连好了没有,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会在下面显示读出识别字成功,
读出成功后点击熔丝,写入需要的熔丝,再点击文件-调入Flash,调入Bootloader然后写入就好了
熔丝只动高位和低位,不要动其他的,Bootloader在Arduino安装目录下\hardware\arduino\avr\bootloaders,需要用哪个Bootloader和熔丝该写多少,也可以在Arduino的目录下根据你使用的单片机查,全部在这个文件里\hardware\arduino\avr\boards.txt
文件当然是全英文的,高位熔丝high_fuses=XXXX,低位熔丝low_fuses=XXXX,Bootlader文件位置bootloader.file=XXXXX

好像已经写完了引导,程序就很简单了
VCC GND TX RX和DTR,常见的几个线,接好后直接写就好了。就如同Arduino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讲一下Arduino烧写方法,和其他的有点不一样,导致刚接触的不容易理解。Atmel的单片机是不能直接用TTL ...

亚麻跌,简单了点吧,懂的一看就懂,没搞过一看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噗,笑出声,你这么折腾是在显摆什么吗?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最小系统mini328p只要搞定代码不就行了

因为你是个哈儿

网友:
我觉得用全彩灯,ws2812加arduino mini pro更好,更便宜,遥控可以控制颜色模式。就是不能接飞控,

网友:
一个ARDUINO MINI 解决了

网友:
丁页丁页丁页

网友G(2016-12-24):
引用 网友F:
噗,笑出声,你这么折腾是在显摆什么吗?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最小系统mini328p只要搞定代码不就行了

你怎么不搞呢?人家弄了你还笑出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怎么不搞呢?人家弄了你还笑出声。

唉,我就想问问这种东西有必要那么折腾吗

网友:
群里的大神还真不少,我原以为大家玩航模,搞自己开发的不多,没想到,还这么多搞底层开发的。

网友:
赚一下牛币

网友:
还没细看,值得学习

网友(2017-03-23):
支持楼主,虽然不懂,但是你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2017-05-12):
引用 网友H:
楼主   我也要

幫頂

网友:
开源贴的大神都值得尊敬

网友I(2017-07-26):
想法很好哦,期待真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法很好哦,期待真品出来!!!

真品早就出来了啊

网友:
厉害厉害 准备用覆铜板做一个

网友(2017-11-19):
這太厲害了  頂一下

网友:
评论为升精贴,嘿嘿

网友:
我还没有看懂就没有了

网友(2018-03-15):
人才啊人才。

网友(2018-04-23):
引用 楼主:
以下是这么多天没说话的成果,切换延时不大于22ms,人是感觉不到的。
这段程序是适用于三段开关(1模式呼吸 ...

这分享的到位,有技术有情怀。好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