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电机冲突,两个只有一个能转动

楼主(2016-09-15):
我的250穿越机么,F3飞控1号电机与4号电机只有一个转动,1号转了4号就停,4号转了1号就停,不知道什么鬼

求助,看能怎么解决。就是因为这个情况首飞炸机了。。。在空中一晃一晃
下来我仔细看了一下,电机输出的时候1号电机与4号电机只有一个有输出,这个1号输出4号就为零,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拿在手里,在自稳的时候晃动飞机,23号电机是正常的一直转动。但是1号与4号的电机每次只有一个转动。求助求助

网友A:
你先把桨取了,接CF软件在电机框里面解锁,推油门看一下是啥情况,以后才能帮你解决。现在具体是什么原因都不清楚,要一一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桨取了,接CF软件在电机框里面解锁,推油门看一下是啥情况,以后才能帮你解决。现在具体是什么原因都 ...

刚推上去全会赚,然后油门定在那个位置1号与4号就回停转1个

网友B:
还有别的飞控吗?接上去试试看,看到底是飞控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吗

楼主:
校准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别的飞控吗?接上去试试看,看到底是飞控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恩恩,准备换个了

网友:
换上之后再看看。应该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路过,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过,不行

你把好的一路换上去看看

网友:
团HD2 WX:amhdp_w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