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友们 航拍用油门自动回中遥控器好还是用油门没有回中功能遥控好

楼主(2016-09-15):
如果强行使用不自动回中的遥控器控制大疆 V2飞控  是不是需要油门必须分毫不差的推到 绝对中心位置才能完美悬停  如果 是的话那么没喜了 谁能保证每次回中绝对分毫不差

网友:
不回中,代表个人

网友:
不用一定要在中间位置,

网友:
不用一定要在中间的位置,中间上下一点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富斯i10支持sbu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斯i10支持sbus吗

fs是支持ibus

网友:
看你飞控啊,有些飞控用油门回中会方便点

网友(2016-11-14):
我用NAZA控 就是选用天9的油门回中 方便

网友:
开车是自动档好还是手动挡好?看个人吧 一样的道理

网友(2016-12-17):
一般的是不带回中的。

网友:
好吧好吧

网友:
这个得看个人了,个人习惯吧

网友:
回不回中要看你用什么飞控

网友(2019-12-21):
apm可以用自动回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