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友们 谁能给我说一下四轴航拍器都用什么组成的 然后个个零件名字都是干嘛的

楼主(2016-09-15):
我想自己做一个四轴飞行器航拍用    就是航拍直接能和手机链接   手机看图像的那种   本人对四轴纯菜      一点都不懂  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感激不尽摩友们   谁能给我说一下四轴航拍器都用什么组成的   然后个个零件名字都是干嘛的 航拍,四轴,如何联系摩友,十个摩友九个 作者:liminggang88899 7912

网友A:
锂电池,螺旋桨,无刷电机,无刷电调,机架,飞控(GPS),遥控,接收,图传(分1.2G,5.8G),图传接收,摄像头(普通摄像头就飞着玩玩,入门怎不说有个狗扑肉,怎么也得有个山狗吧稍微好点上个鹰眼吧,做专业点挂个微单),摄像头有了想不抖得有云台啊(两轴,三轴看自己需求),雪花屏,数传电台,地面站(要在手机上显示图像的话要用个AV转WiFi,或者USB采集卡,以及专用软件)。我说楼主还是多看帖吧,论坛那么多资源自己花点时间去学,不然一直做伸手党慢慢也没人理你了。不想或者没时间还是买商品机吧。自组不是知道每个配件的名字就可以组好的,特别是开源飞控,花时间花精力。暂时就想到这么多。楼下大神补充

网友:
直接买精灵吧,加个苹果手机,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楼主还是考虑完商品鸡吧,自组不适合你

网友:
大疆精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螺旋桨,无刷电机,无刷电调,机架,飞控(GPS),遥控,接收,图传(分1.2G,5.8G),图传接收, ...

网友:
没玩过,还要手机直接看图,说明楼主想要的是简单方便。啥也不说了,直接上精灵3或者精灵4吧,精灵上手快,我这一个客户也没玩过任何多轴和航模,到手我教了一遍就飞起来了,至于飞行技术还是要后期去练习,不说多么高超的,至少四面悬停八字飞是基础,可以去百度。为什么推荐精灵,除了上手快操作简单,最主要是相比没有经验去搞自组商品鸡投入低效果好,出勤率高维护简单。五百米以内飞,预算也不多可以考虑精灵标准版和4K版,不带视觉定位高清图传,所以图传近,五千左右可以考虑精灵3高级版和专业版(都带高清图传5KM,视觉定位,专业版支持4K,高级版最大支持2.7K),7-8K预算直接精灵4。东西到手不要着急飞,仔细阅读操作说明和安全注意事项,同事多看论坛的各种教程,电脑上也可以联系模拟器提高操作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螺旋桨,无刷电机,无刷电调,机架,飞控(GPS),遥控,接收,图传(分1.2G,5.8G),图传接收, ...

好的   谢谢你

网友B:
先说预算

网友:
名字挺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预算

一千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