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5):
那位大神分享下Apm+450的pid参数

网友:
老老实实自己调吧,每个飞机的配置和重心都不一样的

网友:
开源的意义就在于自己摸索,摸索成功了,感觉不是一般的棒

网友:
每个人配置都不一样,可能不适合自已

网友:
默认有,自己调白

网友:
不行,找教程

网友:
自己摸索 不行用商品控

网友(2016-10-15):
兄弟!你好!由于本人一直在使用F450一般情况下默认值已经相当稳定,挂载云台和狗3+一直飞的很稳定。你可以先尝试,如果有不稳的情况再慢慢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