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外场电源

楼主(2016-09-16):
前不久一直搬着一块砖头蓄电池充电,今天把电动车拆了,引了一根12v的电出来给飞机充电,再也不用搬砖

网友A:
冲嗨了 还怎么回家。

网友B:
能充几块电池

网友C:
别短路了非常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短路了非常危险

谢哥们提醒,会注意的

楼主:
来上楼主的自拍照,在外边充电好像都是虚电,是时候换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嗨了 还怎么回家。

那就不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充几块电池

冲到你不想玩,那要看车有多少电了。基本对电瓶车没多少影响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爽飞了,推车回家。

网友:
充电多了,小心回不了家!

网友D:
引线的电池,容易坏!

网友E:
不用改线的,直接电瓶车充电口插个12V转换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改线的,直接电瓶车充电口插个12V转换器就可以了

里面有转换器哦,不用再买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里面有转换器哦,不用再买

控制器的12v电流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器的12v电流不够吧。

没注意看电流,将就先用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线的电池,容易坏!

容易坏电池?你说的是电动车电瓶容易坏?

网友G:
所以有一次我是推车回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有一次我是推车回家的

自己控制好车子电量就可以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