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16):
(图片)

网友:
你有装了GPS吗?

网友A:
搜星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星够吗

几个星才算够?

网友:
要看MP上面提示什么

网友:
新手要特别注意:1、飞机自检的情况下:即红蓝快闪不能移动飞机,要等它自检完成,红灯慢闪;2、蓝灯常亮(GPS定位好),然后才解锁起飞;

网友:
一般情况下解锁使用自稳模式,另外,也和楼上说的一样,上电的时候初始化不要动机器,通过自检就OK了,如果实在不行带笔记本或是手机去外场 ,看地面站报什么错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