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保护无法进入返航状态

楼主(2016-09-16):
遥控器设置了失控保护后,关闭遥控器,为什么不进入返航状态。而一直是保持之前的状态自稳定高等,要么是降落,就是无法进入返航。这是为什么?

网友:
1.机器离家太近

2.根本没有设置好失控保护

3....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很简单 因为你没解锁 失控保护的触发条件有几点 1 解锁 2 油门低于设定失控值 3 姿态切换通道失控状态为返航 4 电压触发 5 地理围栏触发 自己检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因为你没解锁 失控保护的触发条件有几点 1 解锁 2 油门低于设定失控值 3 姿态切换通道失控状态为返 ...

3< 姿态切换通道失控状态为返航  >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3< 姿态切换通道失控状态为返航  >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设置呢?

设置接收机失控状态输出对应trl的pwm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