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悬停模式下,平面位置比较固定,但是飞机一直往上飞...

楼主(2016-09-16):
在悬停模式下,平面位置比较固定,但是飞机一直往上飞是什么问题? 是GPS模块有问题吗?

网友:
气压计的问题

网友:
保持油门50%,如果没作用,气压计加海绵

楼主:
pixhawk飞控在悬停模式下是用气压器确定高度吗? 不用GPS来定高吗?

网友:
气压计用黑色海绵压实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