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Takyon Z420电调 “解剖”(搬运自航模吧)

楼主(2016-09-16):
        本文是以“解剖”之姿势,直击Takyon Z420之”心灵”,在科技面前,万物不过是“赤裸”

            首先主观感受一下它的外形尺寸。

        然后扒开它的衣服!对!就要这么直接。

    从图中可以看出来,控制芯片采用的是DJI定制的一款MOSFET采用的是MCU加上六片MOSFET的驱动电路以及常规ESC 1000定制芯片已经不需要常规的稳压芯片供电,而且拥有MOSFET的驱动能力。
    很遗憾,在我这里还没有其它任何ESC 1000相关数据资料,能查的到就是AON6504这片MOSFET的数据资料,下图为主要参数一览。对应这支电调的技术参数,支持2s-4sLiPo电池,最大允许电流(持续)20A,最大允许电流峰值(<3)30A,这片MOSFET似乎显得大材小用。

楼主:
        关于这支电调的在线调参功能,用户需要另外购买专用的TAKYON升级器,售价¥69,很DJI有木有。不过有热心网友写了一篇关于使用USB转串口的板子替代TAKYON升级器的帖子,猛戳连接有惊喜。http://tieba.baidu.com/p/4554896818

       不过这个升级器使用起来很是很方便的,左边连电调信号插头,插反了再反插就行了,右边插USB,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电调是需要供电的,而且线接好之后,需要稍微等一下下,才会有反应。连接完成后,进入调参界面,调参界面十分友好,如下图。具体参数功能在这里不作详述。不明白直接问,再单独解释。

楼主:
      性能测试主要做两方面,静态的,动态的,也就是不飞和飞起来。
      静态测试的环节主要包括两大内容,
一、功耗,用电源模拟电池供电电压,以最大油门驱动指定电机及桨叶,记录电调工作一定时间之后温升状况还包括其输入状态。
二、驱动能力,用电源模拟电池供电电压,以不同油门驱动指定电机及桨叶,记录电机工作状态、电调工作状态以及其输入状态。
       接下来是一些具体的测试环节,DJI的官网上提到关于这支电调适配电机型号包含但不限于:1804、1806、2204、2206、2208、2212、2216、2312、2808、3506,所以碰巧,我有两枚电机,3510和4114。3510就是DJI Inspire 1配套的电机及13寸螺旋桨,4114就是DJI筋斗云S1000+配套的电机及1552折叠桨。

功耗测试,记录数据包括
供电电压:使用电源模拟2s、3s、4sLiPo电池供电电压,电压值取8.4V、12.6V、16.8V;
初始温度:使用温枪任一扫射电调板三个区域,取平均;
MOS温度:使用温枪扫射接近电机输出端的三个MOS,记录其温度数据;
最高温度:使用温枪扫射全电调板,得出最高温度;
输入电流:电源面板上有显示。
除供电电压、初始温度可在电机运行前记录,其余需要在电机运行10min后记录。

      这是测温用的温枪,总觉得这个温枪长得不正经!

表1 驱动3510电机及13寸螺旋桨数据记录

表2 驱动4114电机及1552折叠桨数据记

      对所记录的温度值做一定加权处理,得出电调板的温升状况,得出如下柱状图,柱子越高温升越高。

驱动能力测试记录数据

供电电压:使用电源模拟2s、3s、4sLiPo电池供电电压,电压值取8.4V、12.6V、16.8V;

油门信号:舵机测试仪显示值;

MCU控制信号:通过示波器观测;

输入电流:电源面板上有显示;

电机转速:通过示波器观测。

      下面四张图是使用4114电机时16.8V供电1700油门时的几个数据记录,可以看出电流值8.0A,通过示波器观测反电动势周期1.24ms,对其求倒数则得到电机每秒转数806,通过将反电动势信号拉近可观测得MCU的控制信号的占空比76.9%。

表1 驱动3510电机及13寸螺旋桨数据记录

表2  驱动4114电机及1552折叠桨数据记录

驱动3510电机及13寸螺旋桨  转速--电流映射线

驱动4114电机及1552折叠桨  转速--电流映射线

楼主:
总的来说,很少个人主观意见在里面。。。。
没说好也没说坏!

楼主:
http://tieba.baidu.com/p/4783895408    百度贴吧原文链接

楼主:
主要是想让吧友提提意见,看看这种评测有哪些问题!

楼主:
不要害羞,提提意见嘛  -.-

网友:
好东西,做工感觉挺好              ·

网友A:
电调定价有问题20a五十块左右买的人可能会更多,micro那个定价也是高折合70一个还不如买好盈的mic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定价有问题20a五十块左右买的人可能会更多,micro那个定价也是高折合70一个还不如买好盈的micro

好盈那个Micro是挺好的,有机会出一个测评贴。

网友:
关于这支电调的在线调参功能,用户需要另外购买专用的TAKYON升级器,售价¥69,很DJI有木有

网友:
高手一枚。

网友(2016-11-21):
准备入这个来组360

网友:
电调的调参软件不错

网友:
不明觉厉,DJI是国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