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通过betaflight刷blheli

楼主(2016-09-17):
看到很多同学抱怨使用CC3D通过Cleanflight/Betaflight不能刷Blheli固件,搜索了一下,原来是可以的,需要下面条件
电调必须有Blheli的bootload,如果只是Blheli固件,那是不行的,比如银燕12a,就只有固件,没有bootload
FTDIusb转串口
连接FTDI到Flexi Port
打开UART3的MSP在cleanflight的端口配置里面.

网友:
哦哦、、、这样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