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图图

楼主(2016-09-17):
(图片)

网友:
折叠四轴脚架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
折叠四轴 轴距多少?  多少克?

网友:
路过帮顶{: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

网友A:
都不错的。

特别喜欢异形和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错的。

特别喜欢异形和折叠!

谢谢

网友B:
楼主开个专贴介绍一下画图的注意事项吧。我现在遇到几个问题:
1.板材厚度不标准,说是3mm,实际只有2.5~2.8,不知道画图时在开孔接插板件时孔应开多大,插头突出部分应画多大?
2.雕刻机或激光都有一个最小开孔直径,比如要画一个3mm厚的板材长条形接插孔与插头,那么在画长条孔时,直角是否要倒角成雕刻机所能开孔的最小圆角?插头突出部分的直角是否也要倒角?长条孔如开15mm长,那么如果要倒角,其开孔长度是测量倒角后的两个圆边是15mm还是从圆的半径处开始测量为15mm.
3.淘宝激光雕刻商家说最小开孔1mm,直角可以不倒角,但是我担心打样后的接插件不能实现接插功能。所以现在我画的是直角,例如板材厚度实际为1,8mm,我开孔就开直角孔,标准15mm*2mm.插头画成14.8mm,凸出2mm.
以下是两种接插头画法,实际应该还有几种画法未列出。都以雕刻机最小开孔1mm计算,其雕刻精度据称能保证0.1mm,所以本图未考虑雕刻精度问题。请教究竟应该怎么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个专贴介绍一下画图的注意事项吧。我现在遇到几个问题:
1.板材厚度不标准,说是3mm,实际只有2.5~2. ...

开孔:10*1.5长方形
插头:6*1.5长方形
   1.雕刻机有一点误差属于正常。激光雕刻怎么搞的我就不知道了。
   2. 板材厚度的事自己要找好一点的厂家。

   3.并且说实话,这个问题这次我就有,1.5mm的间隔给雕成了半圆,后来自己用锉刀每一边磨掉2mm再插进去也就完事了。倒角我到感觉不用,一般的雕刻机根本不能在那么狭小的间缝里刻出来

网友B:
有点明白了,根据你的描述,你用的雕刻机最小开孔是1.5mm,而你开的孔也是1.5mm,所以你的长条孔短边就是直接钻出的孔。若你开的孔短边是5mm,那么在直角部位雕刻机用最小的1.5mm刀具也是一刀下去,最后直角也会变成半径0.75mm的圆。由于你开孔只有1,5mm,而你开孔长度设置成了和插头一样长,所以雕刻机在孔的短边处直接贴着你的线条钻下去导致成了圆角,但是测量孔的尺寸任然不变,说明钻的圆孔是在你画的孔的长度以内钻的。这就导致了插头插不进去你要手动扩孔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明白了,根据你的描述,你用的雕刻机最小开孔是1.5mm,而你开的孔也是1.5mm,所以你的长条孔短边就是直 ...

对。

加工精确度大小要问厂家,有时候加工费80与200的区别就在精度的多少。

网友:
匿名
匿名
老会员了发的帖子有点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会员了发的帖子有点水啊

我错了,会发有价值的帖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