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求选择

楼主(2016-09-17):
我的是 APM飞控 我想换个好点的飞控 我有几个选择 大神看看我应该选哪个?有PIXhawk PIXhack NAZA-m lite NAZA-m V2 这几个那个是最稳的 性价比高的啊?

网友A:
都买,一个专业玩家,这几个飞控是基本要配备的

网友B:
调试得好都行,懒得调试就NAZAM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买,一个专业玩家,这几个飞控是基本要配备的

我也想都买 可是钱包不同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得好都行,懒得调试就NAZAMV2

V2和PIX比哪个稳啊?

网友C:
PIX和NAZA M V2,差不多是一个档次的飞控。lite入门级。

喜欢折腾的继续PIX,否则NAZA M V2。

要说稳,商品控调参简单,开源的要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和NAZA M V2,差不多是一个档次的飞控。lite入门级。

喜欢折腾的继续PIX,否则NAZA M V2。

嗯嗯!好吧!知道了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D(2016-10-17):
看你如何玩了,如果想玩模型,开源的PIX绝对你需要的,如果想就是航拍之类的,还是商品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如何玩了,如果想玩模型,开源的PIX绝对你需要的,如果想就是航拍之类的,还是商品控吧 ...

已经买了PIXHACK了 调好了比商业控都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