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震动都会产生果冻吗

楼主(2016-09-17):
如题,求解,谢谢

网友:
那两种振动啊

网友:
发这样的主题要挨揍

楼主:
抱歉之前手机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A:
都会,买好点的桨吧,飓风的动平衡很好,到你这都成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会,买好点的桨吧,飓风的动平衡很好,到你这都成垃圾了

哥,就算不装桨,震动也是这样啊

网友B:
主要看的是振动频率,减震球能过滤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的是振动频率,减震球能过滤就没事

我某宝上搜过。减震求。感觉跟原装的美什么不同。换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某宝上搜过。减震求。感觉跟原装的美什么不同。换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吧

不是,不同减震球可以过滤的振动频率不同,只有减震球合适才能减少出现果冻的可能。最主要的还是电机和桨的平衡,以及机臂强度,从根本减少振动。

网友:
不懂帮顶 l看看了

网友:
凡是震动,镜头都会有果冻。机器速度快的话,不会太明显。

网友:
视频里面怎么都是果冻
丢FFT里面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