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r6dsm开箱简评

楼主(2016-09-17):
    前一阵子接触穿越机,觉得蛮有意思的,一开始用的乐迪的r10d接收机,那个身材,怎么也不合适,于是入了乐迪的r6d,对于我一个新手来说空间还是有点局促,最近看到有这个接收机出来,那个跟内存卡比较大小的图片一下子就让我动心了,毫不犹豫就订了一只,今儿刚到家,只上了简单的开箱视频,以后会陆续上传距离响应等视频,由于我的穿越机是已经调好的,所以没做太多的详细的说明,大家有问题可以问问我,下面正式开箱    拿到包裹的时候咋说呢,用泡泡膜抱着,直接装袋子发货的,个人感觉不同,但是保护的还是挺好的,拆开包装第一感觉,又小又薄,上面没有任何的贴纸
    包裹拿到的样子
    拆掉外面包装露出泡泡膜
  接着拆,真身出现了,真的好小
    这是我用的穿越机,可以看到我以前用的是r6d,其实r6d对空间要求也不小,如果不把插针弄掉的话

    这张图可以看到我r6d放的位置
    拆下来对比下两者的厚度
    插上去看看,这里希望把插线的标记注明显点,我找了一会才找到。,我镊子指的地方是信号线,靠近开关的那个针脚是负极
   接上去通电试试,一开始长按那个开关对频,这里要注意的是灯的颜色跟r6d颜色是不一样的,大家要注意,我在后面视频里会说
   这样就是ppm模式,跟r6d颜色不一样
下图sbus模式
看,各种位置无压力,如果追求极致还可以把针脚去掉
下面这段视频是跟r6d作了个比较,然后简单的说明了下接f3飞控的时候用ppm模式的接法,关于sbus的说法有些是不正确的,因为sbus是接uart1或者uart2接口的,第一次录制有点紧张,希望大家见谅、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明天也去入一个

网友:
很小 看来我的也该换了

网友:
用华科尔控的可以用rx716接收机,比这个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

谢谢哈

网友B(2016-12-07):
请问这个怎么接飞控,我是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怎么接飞控,我是cc3d

找下cc3d接线图就可以了,我没用过c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