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多轴

楼主(2016-09-18):
以四轴为例。。
一个四轴。其中一个电调跟其他三个不一样。会怎么样?比如。三个乐天40A和一个天行者40A。能飞吗?螺旋桨和电机一样的情况下
2,三个乐天20A和一个天行者40A。螺旋桨和电机一样。这样的情况呢?
3,全乐天40A。螺旋桨一样。电机三个900KV 2216,另外一个1400 2212.这样又能飞吗?
4全乐天40a,螺旋桨一样。电机全是900KV2216,然而一个是x2216一个 是V2216.这种情况又会怎么样?
我没有试过。但是我想知道。因为。。比如三轴。如果重心我靠前。那么后电机需要的力就很小。如果前面我用2216KV900门后面我用2212KV1400.这样的情况能不能飞?

网友A:
电调不一样飞是可以将就飞,肯定会没有四个一样的飞得稳,但是四个电机不一样就不一定行了,kv值不一样,重量不一样,你要强行飞只有炸鸡配啤酒了

网友(点评):
不懂帮顶 l看看了

网友(点评):
v不懂帮顶 l看看了

网友B:
可以飞,但最好一改

网友:
不懂帮顶 l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但最好一改

不懂帮顶 l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不懂帮顶 l看看了

网友:
你可以试一下,让我们看看会有啥后果

网友:
降落保你侧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不一样飞是可以将就飞,肯定会没有四个一样的飞得稳,但是四个电机不一样就不一定行了,kv值不一样,重 ...

kv不一样也能飞吧,飞控会修正

网友:
飞控会尝试修正
但是大多数情况起飞就翻

网友D:
最好是全部一样,但是不一样的也可以飞,就像一个车上装三个一样的轮胎,有一个轮胎不一样,就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全部一样,但是不一样的也可以飞,就像一个车上装三个一样的轮胎,有一个轮胎不一样,就这个意思

谢谢。这个比喻简单易懂

网友:
KV不一样,除非你的桨配的小,同等电压下拉力一样,就可以飞

网友:
这个还真一直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