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流计校准?现在对APM好失望,还是pixhawk好,

楼主(2016-09-18):
用了APM后,用的地面站mission planner,怎么也校准不了电流计。

参考的这个教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75&highlight=%E7%94%B5%E6%B5%81%E8%AE%A1

但是发现校准的时候地面站填入进去,重新连接,发现也没有新的手测电压数据被更新进去。

就是这个 校准 1. 测量电池电压的地方,填写进去后,发现保存不了啊。

APM是2.8, 电流机30块TB上买的,飞控是arduplane 3.4版本的,固定翼。

怎么才能输入测量的电池电压?写进去后,也没有发现上传按钮啊。

网友A:
别想着校准好了 商品飞控压根没电流计一说 电流计难伺候

网友:
还有电流计校准么?

网友B:
写入电压 打下回车 然后断电, 再上电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不懂帮顶 l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想着校准好了 商品飞控压根没电流计一说 电流计难伺候

不懂帮顶 l看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入电压 打下回车 然后断电, 再上电看一下就可以了,

不懂帮顶 l看看了

网友:
运算速度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入电压 打下回车 然后断电, 再上电看一下就可以了,

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
电压回传也就是个参考!跟超声波一样!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楼主(2016-10-27):
发现并没有记录进去阿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7-04-30):
版本好像错了

网友(2017-06-07):
抱歉了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为什么   你知道的     什么你不知道   是为了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2021-03-18):
我是沒有校准的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