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an flight的 Adjustment项里面的内容如何设置?

楼主(2016-09-18):
clean flight的 Adjustment项里面的内容如何设置?

网友:
不懂帮顶 l看看了

网友:
这是外场用遥控器调参用的,以前有视频教程,用起来挺麻烦的,现在都用OSD调了。

网友:
不用管  外场调参一般用OSD或平板,也很少用它了

网友:
外场用遥控器利用多余的辅助通道,可以对飞机实时调参,不管飞机是停在地上还是飞在天上,即时生效。
很有效率的调试方法,比OSD调参方便很多。